求科普

楼主(2021-06-04):
   日前在论坛上下了个音频信号软件,使用后有2个问题不明白,请求科普,有劳了!
   (1)在测试1000Hz时,喇叭输出端是否应该还是1000Hz频率?或者应该在1000Hz上下按失真度浮动。在输出端我用优德利UT61EH表测,从25Hz----12KHz基本与软件信号频率完全一致,没有失真是不可能的!!或者我对音频失真的理解有误?
   (2)此软件对于吾等“铁表”党来说,有何借用的地方?

网友A:
在测试1000Hz时,喇叭输出端是否应该还是1000Hz频率?
+++++++++++++++++++++++++++++++

或者应该在1000Hz上下按失真度浮动
+++++++++++++++++++++++++++++++
那叫频率的抖动(Jitter)

或者我对音频失真的理解有误
+++++++++++++++++++++++++++++++
错到离谱

失真(Distortion)定义为“非几基波能量与基波能量之比的平方根值”

下图上,有显著失真(大概 2%);下图下,(几乎)没有失真

上图,放大

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试1000Hz时,喇叭输出端是否应该还是1000Hz频率?
+++++++++++++++++++++++++++++++

    谢谢老师!
    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以为失真就是指频率从头到尾的变化所产生,现在看来完全颠覆了概念,虽然我还是不甚明白失真的概念,但我还要非常感激老师简单,利索,明了,及时的解答。

网友B:
失真的意义不是频率发生了变化,通俗的讲,是波形发生了变化,没有忠实反应原有的波形,发生了畸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以为失真就是指频率从头到尾的变化所产生,现在看来完全 ...

失真,是由于放大器的增益非线性导致的

增益非线性,就是比如增益为 10 的放大器,你认为输入 1mV,它输出 10mV;输入 10mV,它就该输出 100mV 对吧?

但实际上的放大器增益不是线性的,1mV,它输出 10mV;输入 10mV,它输出可能超过 100mV 也可能不到 100mV

于是产生失真,这种失真还包括当输入信号不是单一频率纯正弦波时产生的差频、倍频信号(互调失真)。

此外放大器饱和,即放大器输出不再随输入增大而增大;或者放大器截止,即放大器输出不再随输入减小而减小而产生失真。

荔枝,(几乎)没有失真的放大器

出现失真的放大器,可见输出除了 1kHZ 信号之外还产生了 2k、3k、5k...的多余信号,这就是“失真”,

测量失真除了需要一个信号源(低失真度的正弦波发生器)之外还需要使用

1、失真度计,它通过滤波器滤除基波,然后剩下的信号就是失真的部分,由于电路也有噪声,所以测出来的结果是包含噪声的失真度结果 THD+N

2、FFT 分析仪(我前面用的),它通过计算展开波形的各频率上的幅度结果计算出谐波失真度,通常不计入噪声结果 (THD%)

只用万用表(频率计)是无法测量失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真的意义不是频率发生了变化,通俗的讲,是波形发生了变化,没有忠实反应原有的波形,发生了畸变。

   波形的削顶和不足才是失真?也就是说频率发生畸变,则不属失真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是由于放大器的增益非线性导致的

增益非线性,就是比如增益为 10 的放大器,你认为输入 1mV,它 ...

  谢谢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现在我对失真的理解为:(输入端的信号-输出端不真实的信号)的值+该信号在放大过程中产生差频和倍频+本通道线路所产生的线性噪声,大体上是波形纵向方面的变化导致,这与横向频率的变化没半毛线的关系。不知对否?

网友:
O(∩_∩)O哈哈~谢谢科普受益匪浅!!!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希望对其他人友好,那么帖子的标题最好能简明扼要地表达你的意思,这样能让大多数不相关的人免去点进去再退出的无效劳动,这也算是网上文明的一部分。
例如楼主的贴子,如果题目是“关于音频信号软件,求科普”,那就友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