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的礼物:TWINS.1最简推挽放大器

楼主(2021-06-04):
送给新手的礼物:TWINS.1(双子一号)最简推挽放大器,一个和单端一样简单的推挽电路

手头的冷门管子快要玩光了……开始琢磨小推挽。
怎样把推挽机也整成和单端一样简单好做的小可爱?毕竟,最近做了十台小单端,也许接下来我会做十台小推挽。
变压器倒相的原理最简单,但输入牛不是新手能玩得转的。传统的几种倒相电路对新手来说有点难。路版的AT.1电路简单好做,可是我不喜欢五极管做电压放大,也不喜欢功率倒相。
那就自己折腾一个电路呗。
话说,模拟电路技术早已成熟,不太可能再有什么进展了,所以我都是用经典电路,比业余爱好者自己发明的靠谱。
那为什么这次又要搞事呢?
因为,虽然模拟技术已经停滞,但时代在变化,新的元器件层出不穷,有些古人只能想想的事,现在也可以做到了。
路版电路的关键是用LM317做功率级恒流源,本电路的关键则是用恒流二极管做输入级恒流源。

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事物,而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电路起名叫twins,不是因为陈老师拍照拍得好,而是因为推挽电路是两个管子协同工作,一定要配对才行。

楼主:
先把电路图上了吧,大家看看是不是和单端差不多,只要你做过一两台单端,那么对此电路的原理、制作和调试都毫无困难。
确切地说,我是用双声道单端的pcb,来做一个声道的推挽电路。

还没有自己焊过机的纯新手请先去做几台单端谢谢,至于老手高手就不必看这种最简电路啦。

网友A:
里面的阴极电路元件,每一级都是并联的?

网友:
我也觉得疑惑,从电路上看显然是甲类电路拼成的推挽功放。
还有一点,6F3第七脚似乎应该有一个电容下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阴极电路元件,每一级都是并联的?

第一级阴极并接是组成类似运放的差分输入级结构,用阴极的恒流源实现冷端放大器反相信号的生成,并直接从冷端电压放大管的阴极输入;功率级的阴极元件上下共用很常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阴极并接是组成类似运放的差分输入级结构,用阴极的恒流源实现冷端放大器反相信号的生成,并直接 ...

我是说,第一级阴极的两个恒流管是并联,第二级阴极的两对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容,也是并联。

网友C:
楼主最好把电路原理介绍一下,有实际制作经验就更好了。漂亮的包装也是一份礼物的重要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第一级阴极的两个恒流管是并联,第二级阴极的两对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容,也是并联。

谢谢兄弟的关注和交流!

关于电路原理的说明:
1.整个电路简单说就是两级差分放大。

2.第一级是两个高u胆的差分电路,实现放大和倒相。阴极用恒流二极管做恒流源以提高差分电路的性能。恒流二极管E501的维持电压是1.1v,E102的维持电压是1.4v,这两种都可以借助三极管的阴极电压来工作,从而避免了负电源,以达到最简电路。如果你用fet或bjt来做恒流源,或者你用的电压放大管工作栅负压低于1.5v,那么最好用灯丝绕组来整出一个负电压。

3.差分电路放大倍数是单管共阴放大的一半,所以要注意整机和各级的放大倍数问题。6F3的电压放大管放大系数在70左右,共阴放大倍数约40多,差分放大倍数在20倍左右,足以推动末级功率管(栅负压10v左右)。如果用最低价的6n2+6p1,由于6n2放大系数97.5,共阴放大约70倍左右,那么差分放大有30左右,没有问题。整机放大倍数不宽裕,但加浅负反馈也是够了。

4.末级功率管如果是如图甲类推挽,那么末级两个阴极电容可以去掉,此时末级也是差分放大,电路更简单。如果想要甲乙类放大,那么应该加上功率管阴极电容,用一个220v35v电容就可以。

5.负反馈的处理:图中Rf和R201实现反馈信号的引入。实作用了10k和1k,可以根据自己对负反馈的听感调整,比如用680和100欧姆也行。但不宜用的太大。
(btw,差分输入+共射放大+对管推挽输出+双电源+负反馈的方式,在石机中之所以一统天下(除了pass这种另类),是因为真的接近于简洁完美。)
第一级用差分倒相的好处之一就是负反馈的处理比较方便。

6.整机开环放大倍数实测在20倍左右,加上负反馈后在10倍左右。比较符合我对增益的需求。
注意,我是桌面近距离听音,而且喜欢把音量开关开到接近最大位置,所以我的机器的功率和整机增益都做得比较小,基本上声卡输出两伏Vp-p时机器差不多输出最大功率。虽然放大倍数低,其实足够了,实际听音连续功率不到1瓦,我还需要通过播放器或者音量开关把音量调小。
如果你喜欢把机器的放大倍数做得很大,然后使用时把音量开关开到很小……那没办法。我不赞同这种用法,但也不争论。毕竟大部分机器都是这样的,很多朋友甚至经常说“某机器功率很大,音量开关开一点点声音就爆了”……听到这种说法,我该如何解释:放大倍数和功率是两回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听感来调整增益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把电路原理介绍一下,有实际制作经验就更好了。漂亮的包装也是一份礼物的重要内容。

谢谢兄弟支持!

元件的选用说明:
1.图中电子管用的是6F3(为了做迷你机),大家可以用6N2+6P1、6p、9p、14、15、fu32这些都可以,电路……就参照这些管子的经典单端电路就行。

2.图中用了两个E501恒流二极管(0.5ma)实际上是并联的,我用一个E102(1ma)代替两个E501没问题。
如果是6n2最好还是用两个E501并联,不建议用一个E102。此处如果用fet或者bjt来做恒流源,则需要加负电源。因6F3的小管阴极电压2v左右,如果用6n2则在1.5v左右,可能无法维持恒流电路稳定工作条件。
建议大家用恒流二极管,淘宝零售2元左右一只,可以接受,电路简单多了。

3.功率管的帘栅极我是用2EZ100D5的2瓦100v稳压管直连高压,原理见 mini.9 【迷你娜】6F3/ECL85小单端--帘栅压的简单处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0592&extra=
如果用 6P1、6p、、9p、14、15这些做功率管,帘栅极电压可以用标准接法、超线性、三极管接法,都很简单,大家按自己喜欢的来。

4.输出变压器用8~12k:8的常见小推挽牛即可。根据你用的功率管来定。

5.整机图中处于甲类推挽状态,实测削波功率7.5瓦左右,开环放大倍数20左右,闭环10倍左右。如果把功率管阴极电阻用大、减小静态电流、进入甲乙类工作状态,输出功率应该可以达到10瓦。
如果功率管用6p14标准接法,那么甲类推挽输出8~9瓦左右,甲乙类输出可达15瓦左右。这就由你选的功率管和工作状态决定。

6.其他没什么了,参照常规单端电路即可。电阻除功率管阴极电阻用5瓦之外,其他电阻用0.25瓦就够、当然用0.5瓦更好。

此电路可用于6N2+6P1、6p、9p、14、15、fu32等,我不强调免调试,因为你用别的管子就要相应调整功率管周边——但是没有难度,你只要参考常规单端电路就可以。
只要你成功装过6p14单端,那么一定能把它轻松变成6p14推挽。

补充:由于只有两级放大,从增益方面的考虑,第一级电压放大管应该用6n2、12ax4、6sl7这类高u胆,不宜用中u和低u胆。功率管用6p9、14、15这类高跨导五极管也优于6p1、3、6这类束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分享

谢谢兄弟支持!

借此回复, 说说为什么说这是最简推挽?或者说为什么要整出这么个电路?
1.它的元件不是最少的。dynaco的元件还要少,但原理并不简洁。长尾倒相原理和这个差不多但多一级放大。分压倒相信号流程有回转影响性能。平衡输入和牛输入也简洁但新手不容易玩。路版电路功率级倒相调整余地太小。实际上,这个电路如果不成功,我是打算做屏阴分割的。或者说我认为:本电路和屏阴分割是比较适合新手的简单好用的电路。

2.说它最简,是因为原理简洁:基本就是两个单端电路,阴极并联成为差分推挽。凡做成功过单端、并了解共阴放大原理的兄弟都能够轻松把单端改成推挽,并顺便学会差分和推挽的基本原理。
当然,如果只想照猫画虎不打算了解原理的、或者上面我解说本电路原理听不懂的,那就算了,随便玩玩也挺好,也没必要事事都想明白。我自己也同样是一知半解地玩玩而已。

3.说它简单,还因为本电路的设计和制作核心就是恒流二极管,只要它能够正常工作,电路就成功了。电路其他部分,只要照抄单端电路就行。

至于效果,和其他推挽电路不会有多大区别,就看各位兄弟选管和调声的本事了。别的推挽能把声音做得多好,它基本也能。别的推挽能把声音做到多烂,它大概也能,哈哈哈。

我是直接用原来的单端pcb,换几个元件就成了推挽:

网友E:
奇思妙想,恒流二极管大概要热卖了。

网友E:
可以在倒相级前加一级k246之类的场管,直耦,抬高阴极电位,这样恒流源就好弄了。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解说,还真有双胞胎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奇思妙想,恒流二极管大概要热卖了。

恒流管最大的问题是,耐压和功耗不够。

网友F:
电压不高的,可以用lm317作恒流源,电压高的可以用tl431加高耐压三极管。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的核心还是MINI,以小型化为前提。学无止境,确实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管最大的问题是,耐压和功耗不够。

恒流管在这里是当作阴极电阻来使用的。像6N2之类的管子阴极电压仅为1V左右,由于电压太低,多数恒流管都不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楼主曾说过需要增加一组负电源来提高恒流管的工作电压。在这里恒流管正常工作时的功耗仅为毫瓦级别,所以耐压和功耗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倒相级前加一级k246之类的场管,直耦,抬高阴极电位,这样恒流源就好弄了。

谢谢兄弟的支持和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支持和指点!

LZ客气了!应该说谢谢是我,我从LZ的帖子里学习了不少东西,无论是年前的LA1600免调收音机,还是这次的迷你推挽胆机,我都受益非浅。

网友G:
播放器没有平衡输出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压不高的,可以用lm317作恒流源,电压高的可以用tl431加高耐压三极管。

6N2阴极恒流用317应该不行,317的最小维持电流至少要5毫安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6N2阴极恒流用317应该不行,317的最小维持电流至少要5毫安以上。

是的,这个用两个三极管恒流可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播放器没有平衡输出吗?

我也就在用平衡输出,用两个镜像对称的单端电路做到推挽耳放。

网友(2022-07-09):
准备做一台看看,感谢楼主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