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频喇叭是否需要再用高音喇叭

楼主(2021-06-04):
用了全频喇叭后是否有必要再接高音喇叭,这个问题有点困惑自己不是金耳朵应该如何面对?

网友A:
全频喇叭一般用于要求不高场合,分割震动导致失真比较大,指向性也不好,如果分频,各司其职,可以减少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频喇叭一般用于要求不高场合,分割震动导致失真比较大,指向性也不好,如果分频,各司其职,可以减少失真 ...

我买了二手背投全频喇叭,你认为我是否要再增加一个高音喇叭吗?我就是一般听听音乐(没有音箱)

网友A:
增加一个高音喇叭。分频器,效果应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高音喇叭。分频器,效果应该不同

可能我不是金耳朵,感觉没有明显区别。。我用分频器+高音喇叭

网友B:
无所谓,自己愿意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自己愿意就加

我主要考虑如果有明显的区别就添加,但感觉变化不大。。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

网友C:
喜欢高的,就再来。
我现在就喜欢中高音。
如果口径大一些,低音也有。

网友D:
找个信号发生器,先测测自己能听到的最高频率,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高的,就再来。
我现在就喜欢中高音。
如果口径大一些,低音也有。

低音我不担心,因为现在做的2030就有低音输出,又买了低音扬声器。现在犹豫是否要安装分频器和高音喇叭。。

网友E:
人,随着年龄增长对高频的听力越来越差,这是自然规律。9楼说的有道理。比如本人今年70岁了。用信号发生器自测,最高频率只能听到7.5到8千周了。一般的全频喇叭高频至少可以达到10-12千周以上,但这个10到12千周的频率对我来说基本就没有感觉了。
还是按照9楼的说法先测量一下自己听力的高频截止频率再进行下一步的定夺为好。

网友:
全频喇叭一般要求不高的人听听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高的,就再来。
我现在就喜欢中高音。
如果口径大一些,低音也有。

同感,我现在也喜欢中高音增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随着年龄增长对高频的听力越来越差,这是自然规律。9楼说的有道理。比如本人今年70岁了。用信号发生器 ...

只能望洋兴叹完全没有条件测试,如果年轻50岁实验室里什么设备都有,现在完全不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信号发生器,先测测自己能听到的最高频率,再决定。

有测试听力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