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2E22、2E24单端(标准接法)

楼主(2021-06-04):
最近,在收集2E22、2E24应用的电路,看到了这两个日本电路,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处?

楼主:
电路均有一级阴随,且第一、第二栅均接在阴随上,功率管屏极都接有电感。电路比较特别……

网友:
有意思的电路。

功放管栅极与帘栅极都作为信号栅,为了照顾帘栅极所需电压,采用阴极高电位直接输入;栅极则采用阴极低电位直接输入。这样使得功放管成为高μ三极管,由于帘栅极带正电位,降低了输出管直流内阻。
由于输出管在电路中成为高μ三极管,容易发生震荡,故屏极加扼流圈防震。

这种电路有什么好处?除了电路直耦展宽了放大频带之外,功率管的内阻与输出线性都是应当重新思考的问题。

网友:
英国2E22很漂亮的管子。我有两只

网友A:
标准接法的最明显特征是帘栅极电压恒定,交流是0电位。这两个电路帘栅极参与输入交流信号,工作中摆动幅度较大,已经不能称为标准电路了。叫“-帘栅混合输入放大电路”比较合适。

补充内容 (2021-6-5 18:27):
栅-帘栅

网友B:
确实如5#朱院长所言,输入信号或者说激励信号是从帘栅极和栅极同时输入的。
两个电路推动电路虽然略有不同,可以看出,栅极和帘栅极是交流同电位的。为的是增大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5#朱院长所言,输入信号或者说激励信号是从帘栅极和栅极同时输入的。
两个电路推动电路虽然略有不同 ...

栅极输入放大倍数高但线性差。帘栅极输入放大倍数小但线性好,混合输入则取得折中,放大倍数适中但线性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栅极输入放大倍数高但线性差。帘栅极输入放大倍数小但线性好,混合输入则取得折中,放大倍数适中但线性改 ...

电路也早见过类似的,没心思试验也就没当回事。
电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两个电路电路结构相同,但输出功率管一个用的是五极管,一个用的是束射管,两个管子帘栅极放大倍数还是不一样的。很显然,五极管的帘栅极栅丝比栅极栅丝较密,放大倍数更大一些。而2E24是束射管,帘栅极和栅极是平行的,这个电路的结果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也早见过类似的,没心思试验也就没当回事。
电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两个电路电路结构相同,但输出功 ...

我仔细查了2E22与2E24均是五极管,2E30才是束射管。

两个电路有差别,栅极与帘栅之间,一个接稳压二极管,一个接电解电容;其交、直流情形会有不同。

这个电路的设计和调试、以及音色与标准接法又有什么差异?

见识有限,请老师们说说?好长一点见识,偷学一点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查了2E22与2E24均是五极管,2E30才是束射管。

两个电路有差别,栅极与帘栅之间,一个接稳压二极 ...

刚查了一下2E24的PDF文件,确定是束射管!
我手里有这个管子,并用它做过三极管接法单端,与同样结构牛入牛出单端做对比,我们本地几位朋友试听,2E24声音没有4P1S好听,这是题外话。
鉴于束射管的栅极和帘栅极是平行的,个人猜想,这种电路加大了管子的跨导,变成了加强版三极管。

网友:
无论是串联稳压管,还是串联RC并联网络,都是为了在传递电位差的同时,几乎不衰减地传递交流信号(理想情况下动态阻抗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接法的最明显特征是帘栅极电压恒定,交流是0电位。这两个电路帘栅极参与输入交流信号,工作中摆动幅度 ...

这个名字起得好。

早年有一部讨论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的书,名字已经忘记,可惜被同学借走丢失。
其中谈到五栅功率管的接法(包括速射管),一种是标准接法,即常规五级接法;包括五级接法的超线性接法;二是低内阻三极管接法,即将帘栅极与屏极接在一起,做低内阻输出三极管用。三是高内阻高放大系数(高μ)三极管接法,即帘栅极与栅极同时输入信号。这样就存在两种电路,一是帘栅极与栅极同直流低电位,这样管子内阻较高,具有输出右特性。电路与6N7乙类推挽输出相同。常见电路为807不用供栅极负压,807帘栅极与栅极之间接20K5W电阻,输入信号从帘栅极输入,输入为乙类,需要采用一定功率输入。这种电路在早期扩音器中常见。由于功率管免除栅负压,故不用担心栅负压电路出故障。
眼下这个电路,由于本质上是帘栅极与栅极同输入信号,故本质上是高μ交流高内阻输出,由于不是推挽电路则采用帘栅极和栅极接正电位的方法,以降低管子的直流内阻,以满足管子放大的必要工作点。这种电路其交流内阻可能较高。所以本人认为这种高μ三极管输出电路是非高保真电路。

可能见解有误,请大家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2E24的PDF文件,确定是束射管!
我手里有这个管子,并用它做过三极管接法单端,与同样结构牛 ...

五极管与束射管结构--管脚图

楼主:
还是期望老师们,把这个仔细说说。

最好能找到出处和依据,好进行模仿和应用。

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上的分享,有时间一于做一下试试,但前级推动的两个管子能用国产的什么型号替代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