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 分配器

楼主(2021-06-04):
废品收购站收到2个BOSE EM90喇叭,查资料好像是同轴2分频喇叭,中间防尘罩内有一个高音喇叭,请教矿友应该用什么分频器才好。

楼主:
网上百度查到以下资料,好像分频器1.OKHZ,是不是分频器的分频点是1K.但觉得好像分频点太低了。

EM 90 只 中国 "边界投射型吸顶扬声器,1.3寸压缩单元,8寸低音

连续定阻功率125瓦,峰值功率500瓦,阻抗8欧

定压功率2.5/5/10/20/40/80W(70V)5/10/20/40/80W(100V)

频率范围(-3dB)45Hz-20kHz,声压级117dB/123dB

频率响应(-10dB)50Hz-18kHz,灵敏度96dB

分频器:1.0kHz(配有70/100V变压器的无源两路分频器)

网友A:
频率范围(-3dB)45Hz-20kHz,声压级117dB/123dB

频率响应(-10dB)50Hz-18kHz,灵敏度96dB

给出的这两个参数自相矛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百度查到以下资料,好像分频器1.OKHZ,是不是分频器的分频点是1K.但觉得好像分频点太低了。

EM 90 只 ...

分频器:1.0kHz(配有70/100V变压器的无源两路分频器)

不是己经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的这两个参数自相矛盾。

多谢提醒,仔细看确实是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1.0kHz(配有70/100V变压器的无源两路分频器)

不是己经有了吗?

看图片好像是布边喇叭,应该频响不会这么低。如果分频1K,又担心烧高音。想直接串个4.7UF电容,又担心不好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好像是布边喇叭,应该频响不会这么低。如果分频1K,又担心烧高音。想直接串个4.7UF电容,又担心不 ...

发一个喇叭的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喇叭的图片上来看看!

这个就是喇叭图片,中心防尘罩内有高音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