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判断正确吗

楼主(2021-06-05):
鱼收一台夏普GF_A2收录机,按下播放键或者快进快退键时喇叭都有嗡嗡声,但是电机不转,是不是可以判断电机坏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是电机不转了,把电机后盖撬开,有一条印刷线开路了,用电线补充焊好就好了。

网友:
是电机不转?还是轮不转?不走带?这个要打开机壳检查。

网友:
可能是皮带以及机械的问题。
一般来讲,收录机久久不用,橡胶制品会老化变形,转动部件会卡涩,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打开了,按下功能键测量电机接线柱有14V电压,电机不转,用手转动大轮各齿轮都能正常运动。

网友:
拆开看才能知道

网友:
电机坏的概率相对低一些..

网友:
如果拆下皮带,电机会不会空转。实在不行就得拆电机!

网友:
把皮带拿掉,用手拧一下电机轴看看是否有阻力?可能就是电机坏了,愿意折腾打开修理不愿意折腾闲鱼买个几块钱。。

网友:
这种电机内含调速电路。需进一步检查判断

网友:
对,拆下来仔细检查一下,不然很难判断。想修好必须拆。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回复,就是电机坏了,已经买了一个替换了,现在各功能都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回复,就是电机坏了,已经买了一个替换了,现在各功能都正常了

请问有购买链接吗?我也需要买一个更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购买链接吗?我也需要买一个更换,谢谢!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html?goods_id=229586689539&page_from=101&pxq_secret_key=OQGWUEJL5SSPXMT6HBU76TDGUTTJ53ZGHPMKRLGTXVPF5MDB5F4Q&share_uin=BLLHK3BMLUNR4O5666KDDTQV6I_GEXDA&refer_share_id=166f5c0d94ac4285a14edfbb4b9b9eae&refer_share_uid=5353228709&refer_share_uin=BLLHK3BMLUNR4O5666KDDTQV6I_GEXDA&refer_share_channel=copy_link&refer_share_form=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购买链接吗?我也需要买一个更换,谢谢!

本来要发短消息给你连接,电脑没有屁多多,只好用手机发送,手机又不能发短消息,就给你发了链接,不知道会不会违反版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要发短消息给你连接,电脑没有屁多多,只好用手机发送,手机又不能发短消息,就给你发了链接,不知道 ...

谢谢!看了前面一个朋友的帖子,拆开检查后修复了电机,但是由于皮带问题,放音有点变调,回头找个皮带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