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示波器可否用钳型测电流?

楼主(2021-06-05):
有个交流钳型夹,是10/1mV每安的,可否接示波器上,查看电流,电流是否也有波形?

网友A:
有专用示波器电流探头,其实也是最后转换为电压测量,只不过专用探头接口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示波器电流探头,其实也是最后转换为电压测量,只不过专用探头接口阻抗匹配,

淘宝了一下,貌似很贵

网友:
理论上可以,看频率范围,好一点的钳形表频率范围是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