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板IC型号

楼主(2021-06-05):
请教各位老师,下面两图中的IC的具体型号:

目前仅判断出“4C”是mos,“D6”是保护IC,但查不到具体型号,还请各位指教

楼主:
芯片1,丝印“4C”

楼主:
芯片2,丝印“D6”

网友A:
这是单个锂电保护板,是不是0.1元10片的?背面照一张发上来,标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个锂电保护板,是不是0.1元10片的?背面照一张发上来,标接线。

是1毛一片的,谢谢,马上上图

楼主:
正面的图  谢谢!

楼主:
背面的图  谢谢!

网友A:
接好后充一下电就有输出,保护正常,就是输出电流保护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后充一下电就有输出,保护正常,就是输出电流保护较大。

好的,感谢感谢

上面一个P+是B+ 吧?

两个IC的具体型号还没查到,但线路和DW01+8205很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感谢

上面一个P+是B+ 吧?

B+和P+是相通的,只有B-和P-是不相通的,所以接三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和P+是相通的,只有B-和P-是不相通的,所以接三根线就可以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