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给个简单的推挽电路

楼主(2021-06-05):
如题。“简单的低频推挽放大器”。电子管可以用国产6F3。详见《无线电》1963年第7期。
这个推挽放大器只用两个电子管就可以得到8瓦的输出功率,并且在25赫至15000赫频带内具有平直的频率特性。
这个放大器容易仿制。其中,电子管ECL82(德国管)可以用苏式管6Ф3П代替
输出变压器可用以下数据绕制制铁心用厚为0.35毫米的Ш—19型(舌宽为19毫米)硅钢片迭成,迭厚为28毫米;初级绕组用直径为0.15 毫米的耐久漆包线绕2×1140圈,次级绕组用直径为0.38毫米的耐久漆包线绕2×70圈。绕制次序是:先绕半个次级绕组,次绕初级绕组,然后再绕另半个次级绕组。绕完后将两个次级绕组并联。这样的输出变压器可以配用8~10欧的扬声器。

网友A:
印象中,6f3对应的是ecl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6f3对应的是ecl85

于老师讲的6Φ3相当于ECL82没有错,您讲的6F3相当于ECL85或ECL805也没有错,问题是6Φ3不等于6F3,请核对。

网友B:
输入端两端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两端都接地?

图中的意思是屏蔽层接地,不是指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两端都接地?

仔细看清楚,这个画法我理解是把这个电容的引出线屏蔽起来。

网友C:
自给偏压,只要偏压稳定一定是甲类,效率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给偏压,只要偏压稳定一定是甲类,效率不会太高。

甲类推挽要的是音质,如果注重效率那就是广播站的扩大机用小型用束射管甲乙2类放大,大中型的就用大功率发射管纯乙类放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甲类推挽要的是音质,如果注重效率那就是广播站的扩大机用小型用束射管甲乙2类放大,大中型的就用大功率 ...

请问于老,这个变压器适不适合6P1推挽?

网友:
手头没有点仪器,又不特别理解电路知识,做推挽是有难度的。因为最后你焊完了,调平衡就是个问题。
装推挽机,最起码得有个信号源和示波器,当然了 还得会用

网友E:
6f3这种管子不好配对,不配对失真又会变大

网友:
按照输出牛的参数,大概算了下,变比32.6,输出牛的初级阻抗好像是8.5k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做一台试试。用心挑选一下零件,精心安装、调试。应该可以制作一台和心意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于老,这个变压器适不适合6P1推挽?

        这个输出变压器,铁芯按常规小了1号,对工艺要求太严。阻抗与6P1不相配。如果你要制作6P1~6P3P推挽你可以看看《无线电》(人们都有电子版)1979年第1期
“高传真音频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一文,里面也有绕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级倒相管栅极经R4接第一级推动屏级,这是正偏?不烧管?

       R4是音调等响度电位器,下面有C3电容,栅极回路不构成直流通道,因此不是正偏,电子管正偏有栅流与烧管是两码事。比如交连电容漏电,末级功放管信号栅带较高的正电,电子管不会烧但是放大器的失真非常严重,任何人都能感知。

网友:
倒相级为屏阴分割方式,倒相管阴极电压较高,与前级电压放大的连接方式为直藕,工作状态依然是负偏的,R4还兼作音调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6f3这种管子不好配对,不配对失真又会变大

       电子管放大器时至百年之后,推挽放大已成为主流,电路技术的完善已使其成为基本电路。以胆功放而言,输出功率超过30W者几乎全为推挽电路。最常见的功放管2A3,单端A类输出功率只有3.5W,无负反馈时线性失真为5%,同样供电电压下接成A类两管推挽,则输出功率增大为8W以上,偶次谐波大部被抵消,剩余均为不超过2.5%奇次谐波失真,同时输出变压器也不会产生磁饱和现象,铁心可交叉插入,无须留气隙,增大了相对导磁率,加大了一定绕组匝数时的初级电感量,对低频特性改善有益。因此推挽放大是提高效率,增大输岀功率,改善音响效果的有效措施。
       为了使推挽电路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
       既然推挽是两管联动,协调配合是关键。电子管生产中人工操作环节多,产品参数一致性必然较差,故选用特性相近的参数是保证推挽放大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通常性能检测只能保证电子管三项基础参数是在规定的变动范围内,但是不能保证其中某项参数尽量相似甚至相等,所以测试合格的电子管远远达不到音响管配对的要求。根据推挽的特点,输岀管配对主要要求两管有近似的跨导,以及在工作点附近区域有相差不多的阳极电流。
      相同的跨导说明电子管栅压一板流特性曲线的斜率相似,而相同的静态工作点电流,则将此斜率相似的斜线,其中的一点被固定,从而达到推挽输入/输出波形的相同,而其他不平衡参数则可以在电路调试中予以弥补。

网友:
于版这个图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的

比较特殊的电路,适合对电路原理有研究的玩家制作

网友:
R4两端有近百伏电压,这样对可调电阻不好。不如将音调放到输入前面。

网友:
高阻等响度电位器不好找,去掉C2、C3、R4,线路更简洁。

网友G:
1、3还是2、3均可,只要3、4尽量配对就行。2管的阴极电压较高,安全起见,最好是抬高2管的灯丝直流电位,还可降噪。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还是2、3均可,只要3、4尽量配对就行。2管的阴极电压较高,安全起见,最好是抬高2管的灯丝直流电位,还 ...

非常感谢老师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