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万用表表头改大量程电流表,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21-06-05):
手里有万用表的表头,想改一个最大量程2A或者3A的电流表,应该怎么改呢?以前记得有人用在表头上并联电阻的方法,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电阻的阻值呢?表头上标示着DC  AC 2000 Ω/V

网友A:
想改一个最大量程2A或者3A的电流表 : 用于直流还是交流电路中?万用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改一个最大量程2A或者3A的电流表 : 用于直流还是交流电路中?万用表什么型号?

用在直流电上,指针万用表表头,南亚仪表厂 MODEL  J0411A  浙制03020214

网友B:
改直流表头,比较简单,一般万用表头内阻在几十微安到一百多微安之间,这个在表头两端并联上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的分流电阻就成,但是需要计算具体的表头阻值与分流器流过的电流值。
改交流电流表稍显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直流表头,比较简单,一般万用表头内阻在几十微安到一百多微安之间,这个在表头两端并联上一个大功率小阻 ...

能不能根据表头上标示的2000欧/V,算出要并联的电阻值?

网友:
改来改去不麻烦?直接买个表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根据表头上标示的2000欧/V,算出要并联的电阻值?

改电流表,计算方法与改电压表是不一样的,你只要将表头分流器改一下,增加一个电流档位就可以(也可以在某个档位上改一下,另加标注)。

网友:
网上找到一个电路图,要改成测量大电流的(扩大量程)表头,你可以将R6,4欧电阻拆下来,然后用一只大功率的线绕可调电阻代替,将电阻滑动臂调到偏向于万用表头的负端,在滑动臂引出线端与万用表的负表笔端接上要测的电流值,比如2A电流。绕后试着调试可调电阻,使万用表满度就可以,这时测试一下滑动臂两端的电阻值(就是将一个4欧电阻改为两个电阻串联成4欧),找两个适当电阻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改大量程电流表好改! 关键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功率电阻,你改了之后,你也确定不了指针指示的电流是不是准确,还有另外搞个大量程电流表参考!  所以没有必要改了!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不用计算,需要的材料就是康铜丝,0.5mm的就行,取一捺长并在电流表上,用可调电源通电流,调整长度使2安满刻度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不用计算,需要的材料就是康铜丝,0.5mm的就行,取一捺长并在电流表上,用可调电 ...

康铜丝是什么?

网友:
知道表的满偏电压和内阻就完了,在大电流量程时表头内阻远大过分流电阻,总电阻=满偏电压/量程电流,

需并的阻值=总电阻*表头电阻/(表头电阻-总电阻)

当然,因为量程电流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可以简单一点,就是:需并的电阻=满偏电压/(量程电流-表头满偏电流)

网友:
扩展表头滿偏电流,可按下式计算表头灵敏度mAx表头内阻Ω)/(拟扩展电流mA一表头灵敏度mA)=表头并联电阻Ω。如表头灵敏度0.15mA,内阻700Ω,拟扩展滿偏电流2000mA,则表头并联电阻R=0.15ⅹ700/(2000一0.15),R约等于0.0525Ω。这么小的分流电阻会造成表头阻尼过大,反应迟钝,不实用。如将分流电阻加大到0.1Ω,则表头内阻=0.1ⅹ(2000一0.15)/0.15=1333Ω,超过700Ω部分可串一1000Ω可调电阻,表头反应是否灵敏不知道,未做过这个实验。另:0.1Ω分流电阻通过2A电流,功率要足够。
此方法用于直流!

网友:
随便一个数字表基本都有10A档,有什么必要为2A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