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2021-06-05):
收了一部前级,里面有一只这个管子。
请各位给掌掌眼看看 是 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A:
找图纸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就知道了

就是没图纸啊。。。

网友:
外国管,有些白字非常非常容易掉,掉了之后,就非常非常不容易认出来
这个管芯被镜面挡住了,还看不见。

网友:
前级的电路不会很复杂,不妨根据实物整理出图纸,根据图纸推测是什么管子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图纸啊。。。

首先,最好能确定是三极还是五极管,我看它似五极管。如果它是五极管,第七脚又带高压(第二栅),那么它就可能是EF91或EF92,由于EF92是遥截止,而前级多用锐截止,那么EF91可能性较大。请核对。

网友:
可以根据管座下面的电路来判断,七个角都接线就是五极管cv138或较EB92
初看好像是类似于国产WY1序列的稳压管,
如看管内引线排列又也不太像,

网友:
拍照时把闪光灯关了,这样的照片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管芯里好像塞了一团钢丝球

网友:
把屏极拍清楚点大概也就知道什么管子了

网友:
遥截止管EF92也可以用于前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