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个3d打印机,求意见

楼主(2021-06-05):
对这种设备很感兴趣,但是价格简直差距太大,想请教大家该投入多少,如何选购配件什么的,

网友:
第一台机器不建议自己DIY

组装调试对新手来说 困难比较大

网友:
做出来了就介绍一下,咱们也借鉴一下,准备顶礼膜拜中。

网友:
你找找《无线电》2015年7月,里面就有我写的怎么制作3D打印机,我也是从小白开始做,只有简单工具手锯、手电钻锉刀等等,配件淘宝很容易买到,现在价格更便宜了,做成功其实不难,至于打印精度,这种模式的打印原理也就是这样,当然足够我们一般的使用了。

网友:
成本估计与买新的差不多。

网友:
淘宝有五六百的3D打印机,应该很便宜了

网友:
估计不太容易做呢

网友:
买套件自己组装吧,推荐桌面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