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看这个vfd屏是不是漏气了

楼主(2021-06-05):
通电灯丝有600ma电流,其他电压正常,屏幕也发热,就是不亮,是不是漏气了?

网友:
漏气了,灯丝很快就烧断

网友:
VFD漏气了是看得见的,在屏某个边角落会变乳白色的

网友:
    肯定漏气了,正常情况屏幕不会明显发热,漏气了,内部充满空气,灯丝热量通过空气对流传到屏幕,所以屏幕发热。

网友A:
屏真空的,漏汽就变色,灯丝通电就断。你说的情况象是屏压不对,

网友:
请问通电后过一会(20s左右)才亮,是不是屏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真空的,漏汽就变色,灯丝通电就断。你说的情况象是屏压不对,

屏幕电压应该对,驱动板上也没几个零件测试都正常,灯丝电压交流6伏多,栅极电压直流30多电压屏幕通电几分钟后有温温的感觉,就是不亮,应该是屏幕漏气,

网友B:
唉,电压描述都不在点上。
VFD是不是漏气不用通电就可以判断
。。。。。。。。。。。。。。。。。。

网友(2023-02-01):
漏没漏气看白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电压描述都不在点上。
VFD是不是漏气不用通电就可以判断
。。。。。。。。。。。。。。。。。。

如何看是否漏气,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3-04-11):
有没有负压?VFD屏正常显示一定有负压的,这类故障以前修录像机很常见,东芝的机器喜欢在屏边装一个负压电路,松下的机器负压大都直接从电源模块过来。除灯丝外笔划脚的负压应该还是脉冲的,你用示波器看看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小尾巴,看看是黑还是白?

我不知道

uxga也未回复。

网友(2023-05-30):
看消气剂颜色

网友D:
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判断一下是否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判断一下是否漏气。

好主意,我支持。

网友(2023-07-21):
能在某个角上看到一坨黑色的就没漏,白色就漏了,消气剂接触空气瞬间就变白。屏不亮原因很多,只要不漏气就查电路,供电,驱动数据。

网友:
灯丝对地一般电路是负30V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法正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