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21-06-05):
紧急求助:
电脑重装好了xp系统却没声音,声卡驱动都装好了,任务栏里没有喇叭的盘符,打开控制面板里的音频设备,声音,音量等都是灰色得,硬件显示这些设备又都是正常运行得。这是怎回事啊?请大侠们鼎力相助为感!谢谢!!
电脑重装好了xp系统却没声音,声卡驱动都装好了,任务栏里没有喇叭的盘符,打开控制面板里的音频设备,声音,音量等都是灰色得,硬件显示这些设备又都是正常运行得。这是怎回事啊?请大侠们鼎力相助为感!谢谢!!

网友:
没驱动好,可能驱动不对

网友:
Direct X ?版本

网友:
这还用说  声卡驱动没装对呗

好像还有个UAA总线的驱动啥的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不行就是板载声卡坏了,可以加PCI声卡或USB声卡

网友:
也许需要主板芯片组驱动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大师

楼主:
驱动都装好了显示运转正常的。

楼主:
谢谢大家!搞好了。升级了驱动,还是鲁大师行,其它两款软件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