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看这个vfd屏不亮哪里原因

楼主(2021-06-05):
通电灯丝电流600ma,屏幕发热,其他电压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看起来是不是电流不够?查一下说说明书灯丝给多大,栅级要给电压相当于位扫,想要亮的地方也要给电压相当于段扫

网友:
看看右下角里面是否有一块水银一样的涂层,看着好像没有吧,如果没就是漏气了。

网友:
消气剂看不到了,漏气了

楼主:
没有水印样的东西可能漏气了

网友:
最关键的是黑暗环境是否能看到横向灯丝发暗红色亮光,如果没有说明漏气无可救药,如果有说明故障不在屏上,可继续查下去。

网友(2023-02-01):
5楼正解,漏气了

网友:
楼上各位高手从哪里看出是漏气了?

网友(2024-10-14):
黑的那一坨中间变白了,消气剂遇到空气就变乳白色,这屏幕漏气了

网友:
漏气灯丝烧不坏吗

网友:
漏气了的屏幕

网友:
楼主其它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