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青竹DX-908B的原理图纸。

楼主(2021-06-06):
求助青竹DX-908B的原理图纸。

此机放磁带,音量小时正常,音量大,就开始有嗡嗡嘟嘟的声音。
请教有修过这机的师傅。

网友:
青竹的产品不错的。

网友A:
【青竹DX-908B收录机维修记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40813&extra=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过低,内阻是否过大

网友B:
今天4月4号在录音机与CD版块发过这个高清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竹DX-908B收录机维修记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http://www.cryst ...

谢谢,我用的外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4月4号在录音机与CD版块发过这个高清图纸

那个似乎是908A的图纸

网友:
我1987年137元买的第一个玩具就是青竹,到93年儿子给摔坏就不知去向,看到此机好怀念。。。

网友:
1990年上学买来学英语,主要是机芯有复听键,FM就是个摆设。现在看到这个机子的图片很怀念。

网友:
才看到回复,如果收音机正常就是磁头放大电路的故障,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先检查扬声器以及从音量电位器抽头引出音频信号到另一个功放是否正常?
如果一切正常,就检查磁头放大电路的电解电容,三极管。
此机电压6V,电解电容耐压却只有6.3V,天长日久是容易损坏的。现在我的机器都是5V供电

网友A:
进展如何?您修好了吗?

网友C:
一般是录放开关的故障,拆下来清洗一下。断电情况下也可以反复按下录音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展如何?您修好了吗?

谢谢。我已经转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录放开关的故障,拆下来清洗一下。断电情况下也可以反复按下录音键试试。

谢谢。我已经转让了

网友(2024-11-03):
908A与DX-908B电路图不一样,加了只功放ULN3718M,前面部分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