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春雷3P2收音机。

楼主(2021-06-06):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
二〇二一年六月六日星期日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一
七十年代末代邻居买过一台。大概八九十元一台。今淘到一台旧货,品相尚可。拆开清洁,打理,修理,得见庐山真面目。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二
短波频率微调旋钮轴弯曲,矫正时断了。
清理前人修理时灌的蜡,可能是为了处理高频机震时封灌的。不清不能调中频频率。
拉线下滑轮脱槽。需加垫片纠正拉线固有偏斜。拉线设计缺二个转向滑轮,直接磨在框上。拉线盘全部承受拉线力,极对双联寿命不利。这些都属于设计缺陷。
频率上低下高不符合习惯。
当时给邻居买此机时试听中,就感觉存在高频机震。

网友(2023-04-19):
外观挺漂亮的,外壳不缺肉难得

网友(2021-10-31):
引用 楼主:
没有见过出产状态的原机拆开是什么样子的喇叭

波段开关 电解电容 都得换新吧

楼主(2021-06-10):
试修美多C T6920收录机十七
配做机壳,底板——定位板制作。
试修美多C T6920收录机十八
感觉双联电容器后仰增加纵向尺寸太多,根据目前修理情况,以后再修也不太大了,故有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同时重新焊了双联电容器的引线。奇迹般的FM波段的频率覆盖正常了、SW1的噪声出自天线,拔了天线基本正常了。MW天线线圈的统调点也有了。左声道的电位器确实存在失控声音最大的情况,来回搬动电位器可以恢复控制,看来故障是有的。

网友(2021-09-07):
学习了,这机有四十了吧?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A:
^qUxJg$cc3bd9c10bf658193138efc5faa2293d7c63bea55

修理后喇叭受伤普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见过出产状态的原机拆开是什么样子的喇叭

原装喇叭,图片给你

网友B:
看喇叭修理过,要么就不是原配。

楼主: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三
擦拭音量,音调电位器,调整中周。出声了。加了垫片,拉线不脱滑轮槽了。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其它还需仔细修试。没白花钱。

楼主: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四
短波频率微调套钮轴弯曲,矫正时断了。找了个螺丝上在微调电容一边,把旋钮一边的轴矫正常短调好,并加了定中塑料套管。二轴中间用塑料管做连轴器,实现了原有功能。外观也与原机一致了。这是有史以来最难的机械修复项目。还重新焊了前人焊的喇叭引线。

楼主: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五
问计于人。
经短路波段开关证实了是其接触不良,双联电容器暂未发现大问题。(灰色线为试验加的短路线)。如果修,充其量最好的结局也就是短暂的效果。因为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接触不良问题。不修只降为单波段。
好纠结。

楼主:
打理春雷3P2收音机之六
拆开波段开关除锈,三个波段都有信号了!只是本底噪音大,信噪比达不到要求。余全部功能均恢复。打理完成。将来利用线路板再修噪音大的问题,不利用的话就这样了。作为古董样机达到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喇叭修理过,要么就不是原配。

没有见过出产状态的原机拆开是什么样子的喇叭

网友A:
^qUxJg$cc3bd9c10bf658193138efc5faa2293d7c63bea55

网友(2023-04-18):
这机器结构讲究,老化锈蚀后不好打理。 同样的工作轮到我了, 当年的二等奖不是混频电路让人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