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6B10这只胆管的吗?

楼主(2021-06-06):
在x鱼上看到的,感觉挺好玩儿。各位大佬们有用过的吗?

网友:
双二极管双三极管,要玩也容易玩,只是管子来源少,随便一玩价格就上去了,加上管座稀少,基本上没啥玩头。

网友A:
这种12脚的复合管见过双三极、五极复合管6BD11等,一个管可以完成检波、低放、功放。还有双五极复合管6AR11、6AS11、6BW11等:

网友B:
便宜玩玩可以,放大倍数比较低线性度不算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便宜玩玩可以,放大倍数比较低线性度不算很好。

前几年从美国邮购约6美元一个(包括管座),从厦门也买过27元左右另配管座约6元,国产管座质量较差。近来行情不清楚。

网友:
商家要价55一个,要是便宜的话考虑用用,可以作检波低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从美国邮购约6美元一个(包括管座),从厦门也买过27元左右另配管座约6元,国产管座质量较差。近来 ...

管子便宜,原版的那种大12脚座是好东西,比管子值钱,新产座子容易把管子憋裂

网友C:
没啥意思,双三极双二极孪生管,其实就是双三极管那个双两极管就是用于收音机电路,无论AM还是FM都可以用晶体二极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思,双三极双二极孪生管,其实就是双三极管那个双两极管就是用于收音机电路,无论AM还是FM都可以用晶 ...

于版,6B10里面的两个二极管是共阴的,FM鉴频还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2脚的复合管见过双三极、五极复合管6BD11等,一个管可以完成检波、低放、功放。还有双五极复合管6AR11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凑合着能当一个6AU8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