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喇叭

楼主(2021-06-06):
圆形喇叭音圈到纸边距离一样,当音圈工作时整个纸盆的振动频率是一致的,而椭圆形喇叭由于音圈到纸边距离不一样,当音圈工作时纸盆振动频率有高有低,也就是椭圆形喇叭频响好一点,个人理解,可能不对!

网友:
不懂,很有可能

网友:
手机喇叭有的还是方形的呢

网友:
这椭圆喇叭的声音也许已经失真了呢

网友:
好像椭圆的差一点

网友:
椭圆喇叭最大优点是可以降低收音机机箱高度。

网友:
以前拆解过一只索尼生产的椭圆喇叭  设计的算是双纸盆 可以理解成两个普通喇叭 但是交叉部分合在一起  猜测可能是为了互补

网友A:
记得以前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椭圆喇叭的低频等效于长轴一样大的圆喇叭,但安装尺寸小,兼顾高低音

网友:
心里总是感觉,这个形状出声不溜。

网友:
以前一直对椭圆喇叭情有独钟,近来用功放推推,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网友:
我也认为椭圆形比圆形声音好些,也许椭圆形比圆形的多了点振动面积,这在我的红灯2701收音机上比较过。

网友B:
我有比较帖子,低频向下延伸和高频的某个频段要比6.5寸好。质疑的可以自己试验。我用的都是飞乐。6.5寸和5*7寸椭圆。

网友C:
椭圆形喇叭如设计的非常好音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在高档音响中几乎没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椭圆形喇叭如设计的非常好音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在高档音响中几乎没有应用。

用在收音机上,椭圆形喇叭的音质还是不错的,比圆形的要均衡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比较帖子,低频向下延伸和高频的某个频段要比6.5寸好。质疑的可以自己试验。我用的都是飞乐。6.5寸和5* ...

是的,毕竟纸盆到边的距离不一样,高频相应好一点,实际听音确实高频有所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频率的音频电流加在椭圆喇叭上,由于纸盆从中心到边缘的距离不同,就会出现两个(或多个)不同声音,有 ...

顺性肯定不如圆形的喇叭好,失真一定大于圆喇叭。

网友:
椭圆形喇叭一定不如圆形喇叭好,知名品牌高档喇叭没有椭圆形喇叭的,都是圆形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椭圆喇叭的低频等效于长轴一样大的圆喇叭,但安装尺寸小,兼顾高低音

的确是这样 我也做过对比

网友E(2022-03-13):
椭圆形扬声器在德律风根 飞利浦高档胆机中都有使用 早期我国飞乐有一款8*10吋 直接出口欧美 国内存量很少 有资料显示该单元在广播电台和唱片厂做监听机组使用

网友:
以前觉得椭圆形的喇叭收音机是现在所说的高配。非常想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椭圆形扬声器在德律风根 飞利浦高档胆机中都有使用 早期我国飞乐有一款8*10吋 直接出口欧美 国内存量很少  ...

我国生产的最大的椭圆形扬声器就是7P10后来叫18261/2/3扬声器,产量不大,并不是什么只供出口,而是这个尺寸的椭圆扬声器实在没有用武之地,从功率来说约等于8寸圆形扬声器,但是实际的纸盆又比8寸扬声器大那么一点点,音质上不如圆形扬声器,关键是也并不能节约机箱体积,都采用这么大喇叭的机箱了,即便是台式机也是能安装8寸扬声器的大型机,即便是落地式,那就很容易安装10寸扬声器。所以这个喇叭在国内的工厂并没有大用途,属于呆滞品,因此只有少量做所谓的监听音箱的厂家使用了7P10扬声器,在专业音响及收音机领域均没有用武之地。

网友:
既然椭圆喇叭这么好,为啥还是圆形的多呢?很奇怪

网友:
就像白居不易老师说的,为了节省空间,基本都是收音机使用,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提升一点低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椭圆形喇叭如设计的非常好音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在高档音响中几乎没有应用。

393兄;同意你的说法,1965年为一个混响时间超长,不可能用作演讲报告的食堂作偿试,用八个一组6x9喇叭

组成直线音柱,很成功地克服了长混响声,不但有足够的[百字语言清晰度],播音乐还特别秀丽.

但当初单个体喇叭40CM内用耳朵在喇叭正面积每点试听时,每点的频率角度失真大得不能承受,这在园喇

叭正面积每点试听是完全没有这个失真的,也许,椭园喇叭装在胆机上,金属丝喇叭布把这种[频率角度

失真]给“整流“掉了,所以不察觉.

由椭园喇叭大边紧贴大边的直线音柱音乐的的秀丽,声场宽阔,一直无法在我脑海中忘怀!

现在我又收集椭圆喇叭缅怀其究竟,而隋园喇叭大边紧贴安装,是最理想[线声源].

终究线牲声源其音场特质确实很奇妙,两三个世界音箱巨头,现都奋力用简约软件设计万瓦音柱攻占

大球场类庞大演出类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393兄;同意你的说法,1965年为一个混响时间超长,不可能用作演讲报告的食堂作偿试,用八个一组6x9喇叭

...

在七十年代时我曾做过多款音柱,最理想的使用 四只扬声器,两支椭圆喇叭两支圆喇叭,给学校用的,大都是用的飞乐喇叭,到八十年代还是做音柱,都是一对对的,也是飞乐喇叭,比较理想的做了比较多的,是用两只5X7,两支大五寸,两支大五寸的高音非常好,还用在了海河的游船上,那是的功放功率比较小,灵敏度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