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4年了是换新的还是换电池?

楼主(2021-06-06):
如题,三头剃须刀用了4年了,充满电只能用几分钟。拆开看了,这样的电池不到20元,新的剃须刀七八十元。x宝有评论这样的电池新的还好用,几个月后就电量不行了。
看看坛友推荐好点的电池。

网友:
装个插口,拆掉电池,永远没麻烦。

网友A:
题外话,感觉还是飞利浦2节5号电池的价格便宜又好用。07年的机机,至今仍正常服役。

网友:
有能力更换电池,当然是更换电池更好。

看电池仓空余的长度,该剃须刀可能能安装下两节全长的AA电池(Φ14*50mm)(原电池是2/3长度的AA电池Φ14*34mm)。如果改用AA电池,电池的续航能力应该更高,且AA电池比2/3AA电池更便宜。

网友:
这电池曾经买过两节,6.50*2元,没有拆机的时候,自以为是一节电池的剃须刀,拆开一看是两节电池的,幸亏买两节(计划修另外一只的),我的型号是FS373是去年三月拍的电池,用着还行哦。

网友:
建议在充电回路里串一小电阻,减小充电电流,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里好像是镉镍电池,不是镍氢电池

网友:
有这么小的钛酸锂电池,一节2.7v,空间够的话,安两节并联,因为钛酸锂容量不大,但可以大电流充放电,而且循环寿命很长。

网友:
换 2节 ENELOOP的5号电池,空间够,电压相同,电池耐用(2000mAh)。

网友:
直接接线吧,以后免电池的烦恼

网友:
十几年的飞利浦剃须刀几年前换了一对网罩.一节电池,前两个月用红包买了一节镍镉电池,太完美了,动力强劲,每天剃一遍,十天左右充电,

网友:
换新的吧 毕竟电机会磨损

网友:
刀片配网罩还锋利就换电池,不锋利就换新机。

网友:
改了18650,买的电池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
换锂电池就好了,劲头大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没大毛病用得顺手就换电池,新的不见得就好。一年也就100次上下,寿命足够使用的

网友:
只要换电地的位置空间够大,该换大一号体积的同类品种电池,使用寿命会更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爱老婆电池质量真的无可挑剔(有狭义的爱国情节的另当别论)

我是不考虑进口、国产、爱国等因素的,谁的产品性价比高就用谁的,还有就是价格要符合产品的价值;ENELOOP电池是第一个推出低自放电镍氢电池的,质量确实好,我有2对(4节一对)用了超过10年,只有2个电池在快充时不好充电,用慢充还是可以的,还有好几对用了5年以上都还很好;当然,国产的5号、7号低放电镍氢电池我也买了不少,用过后性能也可以,只是容量小些。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昨天收到货了:两节原来那样的镍氢小电池。换上后和以前一样使用了。
充满电,看看能用多久?同时继续观察新换的电池可以使用几年?原机自带的电池用了4年才不好用的。

网友:
才用4年当然是换电池划算,你现在用的是600mah可以换成aa5号镍氢容量大3倍多。刚好我到货一款高性价的5号镍氢容量2100mah。低内阻,动力强。14元/2节包邮,2.4v出厂已经组焊好。你可以试下,绝对会满意

网友:
用一节5号铁锂电池代换。能用很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感觉还是飞利浦2节5号电池的价格便宜又好用。07年的机机,至今仍正常服役。

我的用了20年了,还好好的。原用3节5号,现自己改成2节5号锂电并联,可能电压比规定低但很好用。一年只要充1-2次电即可。

中间我帮家人买过,TB上的,很多是假货,一年就坏了,内部电机是普通的180SH电机

网友:
我2000年买的菲利普HQ26双头剃须刀,用外接电池替换后现仍在用,其他什么都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用了20年了,还好好的。原用3节5号,现自己改成2节5号锂电并联,可能电压比规定低但很好用。一年只要 ...

我的是07年在东莞某超市买的,用两节5号电池不能充电,自己另配了两节充电电池,到现在正常服役。当时所谓特价99元,感觉还是有点贵,现在看来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飞利浦 HQ384 1994年买的第二次换电池了,还很好用。
还有个松下 ES TR51 2014年买的,电池也不行了,准备换电池,但是电池样子怪怪的,不打算买原装的了太贵有二节60元,想用手头的镍氢电池改装一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