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车机音量电位器如何维修?

楼主(2021-06-07):
磁带车机音量电位器,万用表量,阻值只有35K左右,其中各位如何恢复到标称值50K?如何修理?再者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电位器?

网友:
淘宝,咸鱼看看,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都是换,可以简单的用酒精清洗可用一段时间,我这里有上千只各式的汽车老式电位器,如在天津免费送,外地我这里不太方便。

网友:
拆开也不用,就酒精泡下,转动转动,可以对付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