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寸黑白电视屏幕不亮求教

楼主(2021-06-07):
故障原因,之前屏幕一直跳闪,拆开鼓捣了一下,就是用启子旋转了电路板上三个,可变电阻,貌似是屏幕图像,左右,上下,还有一个是放大缩小的一开始没什么卵用,调来调去的还是个闪,上下跳动那种,调了大慨十多分钟,准备放弃了,忽然,好像就变稳定了,然后就可以调住了,不闪了,具体调的哪个现在忘了,反正就是图片上的三个旋钮,高兴之余正准备装机,忽然来了个插曲,显像管后面的线头断了,然后又拆出来,焊接上,焊完一根又断了一根,索性把四根全拆下来重新剥丝焊接一遍,准备装机时又断了一根显像管线圈部分的线头,然后只得四根全部重新剥丝焊接,位置是一根一根的,拆下并焊接的,应该错不了,现在关键就是开机后屏幕不亮了,喇叭有声音,而且还有就是拔掉显像管,铜线圈部分插头,显像管后面的灯,明显亮度提高。插上铜丝线圈部分的插头亮度变暗,反正就是屏幕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有维修黑白电视的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这是断过的线头和调过的旋钮

楼主:
这是拔掉铜线圈部分的线头,灯丝亮度对比,故障出在哪里?焊完线头屏幕就不亮了,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网友A:
你焊过的那几根是行、场偏转线圈的线,现在屏幕上开机有亮点吗,如果没有那先检查有没有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吧

网友:
说错了,那几根是加速、聚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过的那几根是行、场偏转线圈的线,现在屏幕上开机有亮点吗,如果没有那先检查有没有显像管的阳极高压吧

开机没有亮点,什么都没有

网友:
那先检查一下加速极电压和阳极电压吧

网友:
高压皮碗拿下来,看能不能拉出弧来,再检查加速极电压,如果有超过50V(无6寸显像管参数)电压,拉不出弧来就可能是高压包故障,如果加速极无电压测量自举电压,如果没有或者低于12V就怀疑行输出管击穿(80%),或行振荡停振。假如能拉出弧就要检查显像管了。

网友B:
灯丝暗了阴极发射不出电子,屏幕就不会发光。但灯丝变暗是由于插头插上去所致,那么问题出在插头上,先把插头线全部焊下,然后一根一根搭上,看哪一根线使灯丝变暗,问题就出在哪根线上,进一步检查连接电路板上的零件是否有短路损坏,造成12V供电电压下降,灯丝变暗。

网友C:
是不是行、场偏转线圈断线后,重新焊接时错接啦!

网友: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暗了阴极发射不出电子,屏幕就不会发光。但灯丝变暗是由于插头插上去所致,那么问题出在插头上,先把插 ...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我测出来再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行、场偏转线圈断线后,重新焊接时错接啦!

这个,我现在也不敢确定,之前是断一根焊一根一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