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有嗡嗡声 怎么办?

楼主(2021-06-07):
你看还能不能浸漆。,可以用200瓦灯泡把变压器烤热了 浸漆试试。

网友:
现在天气炎热,片片灌上绝缘漆后放在太阳下暴晒,过两天就好了!

网友:
第一铁芯松动,第二初级圈数少电感量不够。

网友:
图片压缩一下就能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0电压试  安静的纹丝不闻。

那么测试一下220V的空载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过大。

网友B:
市电波形里有直流,看一下波形,如果是用大桥堆加两个电解做一个隔直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电波形里有直流,看一下波形,如果是用大桥堆加两个电解做一个隔直电路。

交流变压器咋隔直流,请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变压器咋隔直流,请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10电压试  安静的纹丝不闻。

如此初级圈数过少无疑,可以增加圈数,或串联电感降低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