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头数据

楼主(2021-06-07):
MF92万用表表头动圈断线,查到表头灵敏度40微安,内阻2000欧,想重绕动圈,请求提供线径和圈数谢谢!

网友A:
借鉴一下这个吧

网友:
绕。。。。我觉得,嗯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鉴一下这个吧

谢谢!我只有0.02和0.04的线,不知道原表头是多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正面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有0.02和0.04的线,不知道原表头是多粗的线?

原来的表头线,用卡尺或者千分尺都可以量出来吧。
或者根据匝数,周长,电阻率也可以算出来,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吧。

网友:
以目前情况看,如果表头断路,从绕动圈比较难,如果手头有内磁表头,可以改个有源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是原来的线圈没了,所以才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