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的困惑

楼主(2021-06-08):
以前我在KTV多量使用过镍氢电池,配套回来的充电器,测量空载电压高达1.6V,都是充电到电池发热就拔出的,没有注意过最后的充电电流。

近来我自己使用的镍氢电池,是稳压1.4V限流充电,也没注意最后电流,这次我串联了电流表看下,三天了充电电流还在10几毫安不降,早就超过电池容量了。不是同锂电池那么电压上来了电流会自然小到零吗?

网友A:
镍氢电池没那么严格,随便充就行了
很多电器(剃须刀、手电啥的)还在用阻容降压充镍氢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浮充电压1.38V

浮充电压不等于电流一直在,就像给12V铅酸电池13.8V稳压浮充,电压到13.8V了电流也会接近零,除非电池坏了电压上不去。

我这镍氢电池还好, 两颗一样,电压一直在1.384V,10几毫安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没那么严格,随便充就行了
很多电器(剃须刀、手电啥的)还在用阻容降压充镍氢电池呢

我是对镍氢电池还不了解,所以请教一下坛内行家

网友:
镍氢电池最好是恒流充电,充满后有个电压跌落,10个mV的样子。再继续大电流充下去的话,电池就会非常烫,所以智能的充电器就改为涓流充了

网友C:
这个有负脉冲的,开路3V,1.48V左右停吧,但它好像是检测压差再停止的,跳灯后还有涓流维持着。

锂电我是维修电源调到4.2v,限制最大电流,充满自停

网友D:
镍氢电池没有保护板,不会象锂电充满会停。镍氢电池充电器有脉充式和绢流式,脉充式的电流相对大,但时间短,就是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脉充状态,电池电压一直在充满的小幅范围内变化,不会严重超压。绢流式就最普通的充电器,给定相应电压后慢慢充,用时较长,如给定电压高了也容易过充。
不知对否,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热了就停下吧,到电压后有个电压下降就可以停充了。

我这是小电流充电,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没有保护板,不会象锂电充满会停。镍氢电池充电器有脉充式和绢流式,脉充式的电流相对大,但时间短 ...

我充单节锂电也是无保护板的,调到适合电压充。电压相等了电流会小到没有。这个镍氢电池的性质我真的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负脉冲的,开路3V,1.48V左右停吧,但它好像是检测压差再停止的,跳灯后还有涓流维持着。

我这见小电流下1.38V就上不去了,如果能到1.48V是不是这个10多毫安一直充电电池也不会坏

网友:
支持楼主,你提出来一个许多人都忽视的问题,这些人(当然包括我)都直接信教科书而没有亲自实践。
本坛高手如林,耐心等待解惑。

网友:
镍氢电池与镍镉电池都不太适合定压充电,最好的方法是标准的1/10C充电,充入容量是标称容量的1.5倍。这种方法在充电末期电池会有点温度但不会过热。如果用快充方式一旦过充电池会很烫,影响寿命。市售充电器质量良莠不齐,不如自己DIY。我就是用电容限流方式充电,又找了个淘汰的石英钟电力定时器,把电池去掉,用两个5408二极管串联后再串联在充电电路里,利用大约1.4V多的压降经过电容滤波给定时器供电,这样设定好时间后自动停充。

网友:
镍氫电池本来自放电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