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不明白的小问题,供电问题

楼主(2021-06-08):
我有个小手持风扇,10元的哪种,现在用电池只能按下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我以为坏了去修,结果发现用实验电源供电可以用,不管是3.6V还是4.2V都可!

问题来了,电池是锂电,不管几V都不行,只会转一下,如果放上电池,再接电源也不行。但只要只接电源就OK。

虽然是几元的东东,大不了扔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

网友:
开关坏了,按下去接通松开就断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这边的问题,(彻底没电了)外接电源接上电流都去充电了。你先接电源风扇转起再接电池试试。这时你看看有电流充电吗?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测一下线路阻值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B:
电源供电也是从电池两级接触的地方接的吗?还是专门有个电源供电的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也是从电池两级接触的地方接的吗?还是专门有个电源供电的插口?

坛友问得好,这是关键点,如无电池在充电口能转,或在电池二极供电也能转,那么是电池问题,如在电池二极供电不能转,那就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
按下时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电池不得力,电池保护板动作保护了。充满电,还不行就是电池老化内阻高,带不动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电池消耗完了,这时需要充电,如果电池不能充电了那就是电池坏掉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那边的问题,要么是电池内部有保护板,要么是没电了,你测到的电压是个虚的,一放电就露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这边的问题,(彻底没电了)外接电源接上电流都去充电了。你先接电源风扇转起再接电池试试。这时 ...

我也感觉电池是有问题的。如果是带来的,那是假货居多,如果是你自个儿的,那应该是电池该寿终正寝了,典型特征是:一充就满,一用就空。
你测试下断路电流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池是好的,但是彻底没电了
办法也是测试下短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也是从电池两级接触的地方接的吗?还是专门有个电源供电的插口?

就,就用夹子夹在电池座二头。

电池是18650锂电,我都有上百个,不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我把电池充到4.20V放上去,按钮一下,哪只转一下就停。

楼主:
我也是电子爱好者,电池都是最好的电池,充到4.20V

哪种小风扇的是按钮不是开关的。相当是电子开关。不存在开关坏了问题。因为直接用直流电是正常的。

我原也以是电路坏了,结果直接用直流电居然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就用夹子夹在电池座二头。

会不会装了电池后受力,而夹子夹的时候不受力,从这个角度查找一下原因看看

楼主:
试试,要不找个18650电池座,用导线接在电路上试试。

这实在太奇怪了。肯定有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要不找个18650电池座,用导线接在电路上试试。

这实在太奇怪了。肯定有原因

建议拍几张照片
看不到实物情况,大家都是在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要不找个18650电池座,用导线接在电路上试试。

这实在太奇怪了。肯定有原因

不用电池座,两根导线就行。既然是类似电子开关可能也会有故障。

楼主:
唯一原因是芯片问题。开关电源做的实验电源没电池供电稳定,反可工作,电池就不行。

用4.2V实验电源供电,正常。此时接上电池立马停转。呵呵

网友:
是电池问题,10元一起的电池里面一半是沙子,电机是普通有刷电机启动电流还是比较大的,电池不行多少会欠压保护,试过换电池就好了。

楼主:
我手上锂电池上百节。好的有的是哦。 这种风扇用的是微电机,小电流的哪种优质电机,启动电流小呢。

我还在电路上串了个0.56欧的,一样用。

网友:
找个指针的万用表,或者带瞬态的数字表,看看哪里的电压在启动时下跌。

网友(2021-07-27):
你把充满电电池保护板去掉试试。

网友:
其实就是电池坏了

楼主:
电池坏了,难道我一个劲玩了几十年的电子爱好者都不知道吗?肯定是电路问题呀  不过我已经将夜把那个芯片给彻底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