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子管,很大

楼主(2021-06-08):
干啥的电子管

网友:
你这个管子应该有型号,你写出型号大家才方便查找用途。用途脉冲振荡。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脉冲发射管FM-483F,苏联型号Г-481。F表示风冷,不是自然冷却。该管灯丝电压8.25V,32~38A,(加阴极电流屏极电压就是电炉子)有两种阴极氧化物与钍钨阴极,总高度325mm
总宽度170mm。
现在这个管什么用途也没有,也没有收藏价值,还占地方。

网友:
这个只能是较大而已,我见过最大的包装箱有一个人高,箱内管子弹性吊在箱内。

网友:
工业用的大 功率电d子管都非常大。例如热处理的高频淬火设备的电子管,有缝钢管(英制水管)输送石油的大螺旋管,焊接设备都是高频焊机房,里面的大电子管至少也有7;8百高。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大功率发射管 常用于远距离警戒 脉冲雷达 比如警514 工作频率 UV段 那个底下散热器像一个蜂窝煤大小 有很多小圆孔 强制风冷

网友:
找到 2 只形状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