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Y 222-1收信机电源方案

楼主(2021-06-08):
本人从老仓库里翻到一台222-1收信机,听说这机接收效果不错,声音优美,想弄个电源来玩玩,但网上配套电源很少,有的价格太高,咱用不起。现求教万能的坛,请有经验的坛友指导帮助。开关电源或传统牛电方案均可。如谁有多余的原配电源,不管好坏只要价格不太贵请出一个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4种电压找到合适的一个电源牛不太容易,又怕开关电源对接收有干扰。

自己搞那就不一定是一个变压器,你可以灯丝一个,高压一个,负压一个,好处就是大大简化了变压器结构,以后维修也方便。

网友B:
嗨;我多年前购了一台电源,想做为小胆机分体电源,因故放了好多年,如果还需要的话待我翻找下

网友C:
现在锂电池白菜价,用电池吧。

网友A:
就是个电源,网上有图要做也很简单,无非变压器整流器滤波了。加入电子滤波稳压效果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锂电池白菜价,用电池吧。

机机需好几组电压,6.3V/-40V/250V/150V四种电压,如果是普通一种低压就用电池供电了,整个电源功率需100W以上的,用电池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电源,网上有图要做也很简单,无非变压器整流器滤波了。加入电子滤波稳压效果一定好。

需要4种电压找到合适的一个电源牛不太容易,又怕开关电源对接收有干扰。

网友:
本身电源是分体式,用软开关的开关电源可能影响会小好多。

网友D:
这个开关电源不合适 短波接受 自己不好弄。不去网上定制一个 环牛一般都可以定制 体积小的话 能直接放进去

网友:
222-1是好机器啊,我都收藏3台了

网友E:
当初才800啊,原木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那就不一定是一个变压器,你可以灯丝一个,高压一个,负压一个,好处就是大大简化了变压器结构,以 ...

这主意不错,初步确定采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电源不合适 短波接受 自己不好弄。不去网上定制一个 环牛一般都可以定制 体积小的话 能直接放进去

环牛一个也能定制吗?没有弄过这种事,如果可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去淘宝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才800啊,原木箱

现在一个二手电源都近600 了,主机2000以上,还不是原木箱的,你那有原木箱的?

网友:
那都是10多年前的价格了,买了一台原箱,后来又买了2台主机,陆续配齐了电源,连接线

网友:
电子管机器的电源不好弄,主要是交流声干扰不好去除。。。。。

网友E:
电子管222-1体积太大,前段时间咸鱼出了一批239-1,1400原包机器,十几台,后来被人可能全包了,晶体管的也很不错,体积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222-1体积太大,前段时间咸鱼出了一批239-1,1400原包机器,十几台,后来被人可能全包了,晶体管的也 ...

70年代国产小功率三极管质量太差了,不少都管子时间长了管脚会锈蚀断,有了故障还较难发现,239这种机器使用时间不会很长,但电子管机器质量太好了,基本一辈子用不坏,个人认为要收藏或怀旧还是电子管机器好,而且电子管机器实际接收效果真比晶体管的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牛一个也能定制吗?没有弄过这种事,如果可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去淘宝上看看。

注意,环牛因为不能简单增加一个静电屏蔽,不适合你的应用。收信机变压器一定要有静电屏蔽。你可以在扩音机变压器或者仪器变压器中选择高压变压器,开关电源一定无法应用在这里,除非技术极其先进,电源工作频率在收信机频率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环牛因为不能简单增加一个静电屏蔽,不适合你的应用。收信机变压器一定要有静电屏蔽。你可以在扩 ...

学习了,感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70年代国产小功率三极管质量太差了,不少都管子时间长了管脚会锈蚀断,有了故障还较难发现,239这种机器 ...

当年的晶体管的确质量不好,但也是筛选法获得的J级晶体管,电子管机器的确更好一点,但要多整些备份电子管,电子管使用寿命短,特别是6K7这个管子,现在还能买得到,以后难说,我整了10套管子做备份,一直想整一套场效应管70-2,不过价格太高,一直没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的晶体管的确质量不好,但也是筛选法获得的J级晶体管,电子管机器的确更好一点,但要多整些备份电子 ...

曾经有过10多台139B晶体管机,发生故障基本是管脚隐性断,换上新管就好了。不过139B接收机效果不错,又方便携带和供电,如果是听短波广播,个人首推这款机。70-2机也是又大又重,个人觉得没有222-1美观,又存在断管脚断的隐患,要它不如要56电子管机。或者要一台现在的TBR024 接收机,小配便携,可电池供电也可交流供电,功能也多,缺点是只能存十个台。真要收全模式性能无可挑剔的机器,就弄台ICOM R9000 或9000L,不过这机器国内很少见得到,不知海淘多不多。

网友F:
做个L6559开关电源吧,变压器自己绕,L L C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个L6559开关电源吧,变压器自己绕,L L C开关电源!

这个没弄过,不懂怎么做,可以提供现实案例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弄过,不懂怎么做,可以提供现实案例么?

这段时间以来,电源版块whmks老师发表了“7元的TCL电视电源板”改造实例,内容详尽,该板是LLC形式的,我也改装了几块板子,昨天用ER4950磁芯成功的用到了这款L6559芯片的电源板上,有了芯片及反馈平台就比较容易制作了,具体你要几组电压,都可以通过绕组来实现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段时间以来,电源版块whmks老师发表了“7元的TCL电视电源板”改造实例,内容详尽,该板是LLC形式的, ...

多谢热情帮助,但这有三个问题,一是纹电压太大,二是板子尺寸太大,三是输出电压不够高,需重新绕变压器,在复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热情帮助,但这有三个问题,一是纹电压太大,二是板子尺寸太大,三是输出电压不够高,需重新绕变压器 ...

板子可以裁剪做成一个小板,我做成的大约是6*8*14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可以裁剪做成一个小板,我做成的大约是6*8*14cm;

这样对我来说难度大了点

网友:
还有老仓库?有福气,求介绍.其实那电源不复杂,主要是变压噐,现铜线贵点,学一学就会啦.玩破烂的,享受在过程

网友:
直接买电源来的快,自己改太折腾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就是自己绕也不困难,百瓦变压器线粗细合适最好绕。你使用开关电源的是让接收机充满干扰的简单办法,你想想100微伏的干扰你还能干什么?不如什么都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就是自己绕也不困难,百瓦变压器线粗细合适最好绕。你使用开关电源的是让接收机充满干扰的简单办 ...

对,还是自己慢慢绕个牛吧,有几个废弃的UPS电源,把牛拆下来,不动初级,次级重绕就行了。这两天用了几个开关电源,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还真是好多脉冲干扰。尤其是市面上的手机小电源,输出5V,纹波就有8MV,还有超过十多MV的脉冲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还是自己慢慢绕个牛吧,有几个废弃的UPS电源,把牛拆下来,不动初级,次级重绕就行了。这两天用了几 ...

千万记住,拆时要准确记录线圈匝数!!后面要用。别像那个傻哥们,改绕拆了没数圈只好全拆了,还没数圈!!只好自己计算,变压器绕后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70年代国产小功率三极管质量太差了,不少都管子时间长了管脚会锈蚀断,有了故障还较难发现,239这种机器 ...

明智!!聪明!!电子管比晶体管从时间上看好多了,四十年的电子管机能工作的比比皆是,尤其是这种不会24小时连轴干的机器,最合适,入手了晶体管的机器,管子封装不好,个个要换,到哪里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记住,拆时要准确记录线圈匝数!!后面要用。别像那个傻哥们,改绕拆了没数圈只好全拆了,还没数圈! ...

学习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我多年前购了一台电源,想做为小胆机分体电源,因故放了好多年,如果还需要的话待我翻找下

需要,兄弟,你这可是雪中送碳啊,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2021-07-12):
我自己做过222的,变压器要定制,各种元器件配齐,总体费用很高约420元,不如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