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的管座接触不好,害我多花了一张毛爷爷

楼主(2021-06-09):
最近捣鼓一台后期的上广的161,(高频部分是6U1,带按键开关的那种,不是上广50年代的161)打理、检测确认无短路、漏电后插电源,大概2分钟,6Z4打火,变压器冒烟。赶紧拔掉电源,分析基本上是变压器匝间绝缘不好。量各个绕组,电阻正常,都不搭铁。遂在网上订购一台尺寸差不多的牛。新的牛次级有3.15-0-3.15一组,0-5-6.3一组,6.3V2A一组,250-0-250一组。干脆用0-5-6.3一组单独供6Z4灯丝,6.3V2A一组供应指示灯和其它管子灯丝(原来只有一组6.3V),兴匆匆换好变压器,通电,继续是6Z4打火。又检查了阴极对地电阻,都好的。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拔掉最大功率的6P1,通电,十分钟没问题。于是决定换6P1的底座。(换底座很麻烦,特别是不想把引线剪短)。换上白瓷管座,插电,正常。噪音、选择性、灵敏度都好。然后没事解剖原来的胶木底座,但发现一点打火烧痕迹都没有,只是端子镀银的表面全部发黑。所以请教各位大佬,仅仅接触不良,变压器就冒烟吗?确定不短路。请懂的大侠们分析一下。另,老的变压器没换回去,不确定能用与否。但用万用表量绕组电阻值以及绕组与矽钢片,均正常,能用吗?如果能用,新的留下来以后做终端电源。谢谢!就不上图了,上图很麻烦。

网友:
楼上的有绝对经验, 那个平板电木座是带夹层的, 最容易出问题, 打理时第一步就是换陶瓷管座.

网友A:
修理电子管收音机,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应该 拔去所有的电子管开机,从电源开始插入电子管,逐 级向前。
过去的胶木管座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的胶木座漏电,表面是看不出来的,碳化轨迹在胶木内层,用摇表测量各引脚的绝缘阻值比较可靠。

网友B:
怎么变压器一冒烟,没有认真检查其他电路时就去换变压器?变压器是把所有负载全断开,再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问题。很明显,整流管打火是后级问题。

网友:
陶瓷管座也会高压击穿短路的,胶木的更不在话下了!
静态低压测量没事,一上高压立马现形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变压器一冒烟,没有认真检查其他电路时就去换变压器?变压器是把所有负载全断开,再检查变压器是否有问 ...

楼上桃花盛开版主已经对变压器冒烟问题回答了,这样看来你原来的变压器是没问题的,圆回去就可以了。
管座老化漏电一般不至于会使整流管打火变压器冒烟,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6P1屏极为1;6脚,灯丝4,5一端接地,6脚与5脚容易跳火,造成B+对地du路,6Z4跳火变压器冒烟,办法是彻底剪除管座的6脚只用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电子管收音机,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应该 拔去所有的电子管开机,从电源开始插入电子管,逐 级向前。
过 ...

发现过一例胶木管座打火 的案例

网友:
于版说的是经验之谈。6P1电子管6脚屏极与5脚灯丝间打火较为常见,特别是喇叭开路时。老的胶木管座绝缘性能较差,焊接后的积尘会造成绝缘降低,有的收音机生产厂家为了杜绝这一故障,事先把6脚焊片摘掉,屏极焊在1脚。

网友C:
    陶瓷管座当然要好的多。收音机管座大多都是铆固的,换管座费事,能清洗以及6P1z管座剪一焊片还是尽量不换。经常开开机,避免受潮。
    当前小作坊多,的烧结原料粘土的纯度成分很重要,比如家用的陶瓷碗就很不同。含杂质较多的,金属元素搞的遇到高压也会漏电,高频瓷的管座绝对是可靠的,特别是用于FM高频头6N3等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管座当然要好的多。收音机管座大多都是铆固的,换管座费事,能清洗以及6P1z管座剪一焊片还是尽量不 ...

估计最起码要95瓷的材质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打火点找到(有图),昨晚解剖底座,发现有三片胶木片叠压而成,中间一片好像第六脚有电弧烧毁痕迹,很小,不仔细看不出来,估计脱胶,相邻引脚之间有气隙,爬电距离不够。

网友D:
上个月红灯711改6J1独立本振的才恼火, 管座倒全部是瓷的, 6K4中心焊片与中心圈断裂, 高频那个啸叫, 各种

鸟鸣大合唱. 翻过来没事, 摆正又叫, 有时又不叫. 尤其是双连快全部旋出的时候啸叫最严重.

结果怀疑布线问题, 元件问题, 换来换去搞了两天, 好好的机器拆装的不成样子了. 最后才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红灯711改6J1独立本振的才恼火, 管座倒全部是瓷的, 6K4中心焊片与中心圈断裂, 高频那个啸叫, 各种

...

顺便问一下老哥。改独立本振以后效果好吗?6U1是复合管,效果不错。161和144高频都用它。如果效果OK哪天我也改。 我有三台711,其中两台711-2一台带磁棒,一台不带。一台-5,改一台还是舍得的。

网友E:
没逐级检查,多花一张毛爷爷算幸运了。你是老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逐级检查,多花一张毛爷爷算幸运了。你是老师傅了!!

主要是看度盘好滴,壳子好滴,没背盖,没喇叭,便宜,240买的。不心疼。喇叭2F1有现成的,配了一个原装背盖65,看着机芯成色新估计没问题的,下回得注意了。不过讲实话,复合管6U1将变频和混频分开以后,感觉选择性和灵敏度比6A2的机子好些。特别是6E1,可能原机主用的累计时间不长,绿色扇形图案很绿很漂亮。遇到强信号,扇形很饱满,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度盘好滴,壳子好滴,没背盖,没喇叭,便宜,240买的。不心疼。喇叭2F1有现成的,配了一个 ...

240本来拣了个漏,但最后还是花上了大价钱 ,当教训吧,下回的确需要注意,钱事少,安全事大!多嘴几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老哥。改独立本振以后效果好吗?6U1是复合管,效果不错。161和144高频都用它。如果效果OK哪天 ...

比6A2和6U1的要稳定的多, 虽然深圳的中波不好收, 但是也能收10来个有声音的, 有七八个可以听清楚内容.

有时间拍个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6A2和6U1的要稳定的多, 虽然深圳的中波不好收, 但是也能收10来个有声音的, 有七八个可以听清楚内容.
...

等你的资料,看是否有时间能否动手摩一下机。

网友:
我有个161在15年前听着听着冒烟不响了,有空拆开修修,估计跟楼主的故障类似。

网友:
老的变压器如果冒烟时间在10秒内,原则是是可以用的,最好再重新侵漆,烘干后使用。

网友:
一张红票子学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