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21-06-09):
弄了台道奇导航车机,不开机便拆开看到板子上有个标着AED的管子。(下图)记得以前的车机上很少有这样的另件,请教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这是什么管子?作用是什么?怎么测量它的工作状况。先谢谢啦。

网友:
就是个大电流的稳压管,直流电源输入侧保护用的。

网友:
看电路板符号及标识,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看标识 妥妥的稳压管子

网友:
防止电源接反和过压的管子,和二极管测量方法一样。。。

网友:
感觉车机电流也不大。正常常见封装的稳压二极管应该可以胜任吧。。为什么采用这种封装。。有点奇怪。

楼主:
谢谢热心朋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