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做的SC3S910开关电源再试验

楼主(2021-06-10):
前年或是去年看到whmks老师用SC3S910 管理芯片做的“做一台能装20万微法的超级功放开关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41270,该芯片性能先进,表现非凡,心里非常羡慕,但不会画板打板的自己,就用洞洞板试着做了一块,当时电路板是不工作,考虑到有多种因素,就放弃了,这段时间改装TCL电源板如醉如痴,积累了一些经历,增加了信心,whmks老师前几天又给我提供了SC3S910成品的印刷版,并给与了技术上的指导,本人也成功安装了起来;
这两天又想起来去年没成功、放在一边的SC3S910洞洞板,想要它起死回生;
今天又按whmks老师当初的电路图检查了一遍,补上了所缺的元件,变压器是由去年做反激电源剩余的ER4220模仿LLC分槽式变压器绕的,次级输出双50V,昨天在L6559电源板上试了没问题的;
因是洞洞板,整体没有过多的考虑布局走线,按电路走到哪里算哪里,反正一块9*15的板子装下就行,
谐振电容是用的CBB22型223,反馈部分是去年就安装好的,当时是照搬的OB2263反激电源控制部分,现在先按灯泡大法,接入市电,灯泡一亮,接着暗了,看次级LED灯泡,还是不亮,等了7.8秒以后慢慢的亮了起来,说明SC3S910电路部分基本上正确,量了下次级电压,只有几伏,离设计值相差甚远,这个应该是反馈控制部分的问题,准备按最近鼓捣LLC开关电源的控制电路再改进一下;

网友A:
决心真大,可惜这不是反激、正激等定频类电源,是100K以上的变频电源,没有示波器很难折腾好。但还是要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决心真大,可惜这不是反激、正激等定频类电源,是100K以上的变频电源,没有示波器很难折腾好。但还是要赞一 ...

谢谢鼓励,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鼓捣哪算哪!

网友B:
你真的好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好有耐心

昨天鼓捣没有成果,次级电压还是不见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费神了,放弃,打算另敲锣鼓另开戏,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布线不容易,做好了比较难。

我的电源也弄得七七八八了,正在测试、调试。

祝贺祝贺,这个芯片性能优异,表现非凡,做好了确实不错,期待能欣赏您的精彩作品!
提一点小建议,印版上次级整流管位置最好设计上TOP237大管管脚位孔!

网友D:
这个什么原理呢,和正激反激相比专门充电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布线不容易,做好了比较难。

我的电源也弄得七七八八了,正在测试、调试。

做得漂亮,赞一个。频率和效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什么原理呢,和正激反激相比专门充电容的吗

是软开关谐振式半桥电源,具有EMI小、纹波低、效率高的特点。

网友:
问一下,波纹如何,效率如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r=30uH、Cr=0.1uF,谐振频率92KHz。还没调好,效率顾不上测

VCC不加限流电阻就过压保护无法启 ...

Cr用得大了,频率就低了。变压器匝比是多少?VCC要加限流电阻,并加大滤波电容就能解决起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祝贺祝贺,这个芯片性能优异,表现非凡,做好了确实不错,期待能欣赏您的精彩作品!
提一点 ...

驱动风扇的12V只留了变压器脚位,没留整流滤波原件的位置,却多画了显得多余的VCC稳压电路,变压器引脚有个孔的直径忘了改,小了。
如果有第二次打板,以上的地方要改,整流管封装能换也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风扇的12V只留了变压器脚位,没留整流滤波原件的位置,却多画了显得多余的VCC稳压电路,变压器引脚 ...

让次级整流管、初级驱动管,大小都通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鼓捣没有成果,次级电压还是不见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费神了,放弃,打算另敲锣鼓另开戏,重新 ...

次级电压还是不见变,反馈控制部分的问题?分压问题?不行换光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电压还是不见变,反馈控制部分的问题?分压问题?不行换光耦看看

我是用的L6559整个的反馈控制部分都替换了下(当然包括光耦和431),没见改变,应该是初级系统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r用得大了,频率就低了。变压器匝比是多少?VCC要加限流电阻,并加大滤波电容就能解决起动问题。

Cr不能随便用啊,它的参数改变,不仅谐振频率变了,其他很多东西都要跟着变,要重新算,影响因素多。
目前这个变压器,实际变比4.6。

用了3-4种方法计算变压器参数。
上机的变压器是用ST公司推荐的一套公式算的,与“传统”方式最大的不同是计算理论匝比和最小Np时用的是最低输入电压,增益也取得较低,这样得到较低的变比和较少的匝数,Cr会偏大,载流系数取2-3A/mm^2,配合次级使用铜带,ER4045磁芯就能绕下了。匝数少、载流系数小,有利于降低温升、提高效率。
传统方式用的是额定输入电压,理论变比和Np匝数都大一些,Cr会小一些,可以在33n-47n之间。

以前做的电源用的是传统计算方式,变压器比较烫。这次想“尝尝鲜”,目前测下来的结果是变压器温升还比较理想,输出300多瓦长时间测试,风冷,变压器不烫。
新芯片、新计算方式,未知因素多。希望新参数的变压器能成,实在不行换“传统”的。

OVP的问题,目前调了一个RC组合,虽然还不理想,但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样移植怕是不太好,您这样试试:

断电,由输出口反向供电,供电电压调的比额定输出电压高10-20%吧 ...

谢谢回复指导,学习了,从前些鼓捣L6559电视电源板的经历看,LLC(包括S910)控制反馈部分和反激开关电源应该没有大的差别,当时调整431控制端下拉电阻输出电压没任何变化,次级电压偏差太大(输出端6V左右,设计值是90V),感觉S910根本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要是控制反馈部分的问题,次级电压不应该这么低,调整下拉电阻应该有所反应,这个没反应!
这个是去年装起来的,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我准备另起炉灶,再重新安装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样移植怕是不太好,您这样试试:

断电,由输出口反向供电,供电电压调的比额定输出电压高10-20%吧 ...

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不能随便用啊,它的参数改变,不仅谐振频率变了,其他很多东西都要跟着变,要重新算,影响因素多。 ...

Cr电容决定可变频率和波形,可作适当调整,调整后再达不到理想值时再调变压器电感量。
电源的主要考核指标一是波形,只要在不同功率下的各点波形都好;二是效率,象这种无PFC的磁集成LLC电源能做到91%就不错了。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如降低变压器功耗就会增加功率管的功耗,而且还容易进入硬开关。
磁集成变压器本身就是个耗能大户,所以功率做不大。要做大就要分体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指导,学习了,从前些鼓捣L6559电视电源板的经历看,LLC(包括S910)控制反馈部分和反激开关电源 ...

不是反馈问题,是芯片周边元件不对。另起锅灶按照图纸慢慢做,定能做象 不说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反馈问题,是芯片周边元件不对。另起锅灶按照图纸慢慢做,定能做象 不说做好。

我也感觉是,先在印刷版的SS910板上试试,可避免杜绝接线错误之嫌,看看究竟错在哪;
ss910电路图的6脚对地有个470nf,印刷板上是0.22,这个电容是?我这个洞洞板上的容量看体积选的似乎不对!
今天又买了24元的品种比较全的电容包(各种容量基本上都有了),NND,贴片电容容量标乎的稍微不注意就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差别不大,反馈回路外围元件参数的选取原则两者差不多。
上个回帖的意思是您如果自己设计,反馈 ...

是,一样的反馈控制在不同的电路中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就是终端输出电压有所不同!
您原来给我的反激电路参数,使我的反激开关电源才得以成功,受益匪浅,终身受益!
之所以移植,是想急于判断故障在哪个位置,慢慢弄吧,弄到哪算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引脚(6脚)的功能是OLP(过载保护),当OCP(过流保护)被激活后,6脚会向外接电容充电,充电电流 ...

明白,从旧版上找到个0.1u的焊上去了,这个芯片只有英文的,一般人是不好啃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反馈问题,是芯片周边元件不对。另起锅灶按照图纸慢慢做,定能做象 不说做好。

今天用印刷板又鼓捣上了,电源部分和910及外围元件都焊上了,12脚和14脚之间的二极管用RE207,C6脚对地版主已经给与指导,用了个0.1u的;
开机1脚有5.02V,用原来的辅助电源16V给2脚供电,测S910的11脚4.35V,16脚7.47V,记得L6559电路板上的两个驱动脚也是这个情况;
继续折腾,安装推挽管变压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先在印刷版的SS910板上试试,可避免杜绝接线错误之嫌,看看究竟错在哪;
ss910电路 ...

板上元件标注对的,因该板原用于胆机,副边的元件要全部改动,特别是电压环路,可参照另一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您的意思,因计算方法不同,现在的变压器参数配的Cr理论值就是100n左右,调试时可在这基础上微调。 ...

版主花大力了,还啃了计算,为我头都有大了。万算不离其宗,就是匝/V、电感量和Cr电容这三个要素的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印刷板又鼓捣上了,电源部分和910及外围元件都焊上了,12脚和14脚之间的二极管用RE207,C6脚对地版 ...

ER207是否是进口正品,这个二极管质量要好。不要随意加、减阻容元件的数值,这些板都有是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207是否是进口正品,这个二极管质量要好。不要随意加、减阻容元件的数值,这些板都有是能工作的。

就是淘宝上从深圳邮购的,至于进口的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先试试看看能不能工作,按板上的设计的接接口接变压器,次级整流和反馈部分用的废弃的L6559板子的,正常工作,次级是正负双电源,电压92V,接200W灯泡也可以正常工作,说明整体没大的问题;
看来洞洞板的确有错误,有可能接线和元件值有不对的地方;
下一步再研究次级怎么走线等细节问题;

楼主:
变压器还是用的ER4220改的双槽式的,就是昨天洞洞板上用的!谐振电容用的TCL电视电源板上的2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207是否是进口正品,这个二极管质量要好。不要随意加、减阻容元件的数值,这些板都有是能工作的。

6脚对地的0.22电容在路上,我看二极管板上标识是600,这个贴片二极管比较特殊,不知进口的要是什么型号的管子!串联的0.22欧用的10欧并联,这个也要非常精密吗?不行再加两个10的

补充内容 (2021-6-14 10:38):
电阻是2.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恶的隔离变压器!!!

祝贺祝贺!版主厉害啊
我感觉散热片散热要看所处的环境和风对流的条件,我的几个开关电源用到功放机箱里,时间一长散热片就比较热,看来还要想法把热量通过外壳散出去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恶的隔离变压器!!!

大功告成赞一个。没看懂VCC电压,是芯片供电电压吗?期待版主放出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告成赞一个。没看懂VCC电压,是芯片供电电压吗?期待版主放出波形图。

我的理解,可能是反馈控制部分取自主电压,而VCC不参与反馈,由于主电压电流变化甚大反馈控制的强度变化大,其他绕组的(如VCC)电压随着反馈控制的变化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可能是反馈控制部分取自主电压,而VCC不参与反馈,由于主电压电流变化甚大反馈控制的强度变 ...

我是想说,如果是芯片电压在空载时控制在6V是不可取的,此时芯片的供电仍由18脚高压供电,不利于芯片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说,如果是芯片电压在空载时控制在6V是不可取的,此时芯片的供电仍由18脚高压供电,不利于芯片寿命 ...

学习了,我意识上还以为是1脚和2脚分别为芯片供电服务呢!18脚只是为芯片提供一个识别电压(如L6559的7脚),看来应该是3组电压为S910服务呢!

楼主:
版主的应该是多个绕组,VCC和风扇不是一组电压,当主电源电流变化时,VCC从18V到28V,风扇电压从6V到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应该是多个绕组,VCC和风扇不是一组电压,当主电源电流变化时,VCC从18V到28V,风扇电压从6V到14V;

估计不是有二组辅助,而是一组,如是二组,风扇的一组只要二匝就可以了,不需加RC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有二组辅助,而是一组,如是二组,风扇的一组只要二匝就可以了,不需加RC调电压。

嗯嗯,我就是瞎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意识上还以为是1脚和2脚分别为芯片供电服务呢!18脚只是为芯片提供一个识别电压(如L6559的7 ...

18脚是起动脚,起动后由2脚接管,2脚接管后就关断18脚供电,如起动后2脚电压低没有接管,那么18脚继续供电,当电源有功率输出,18脚的电流会加大,直到2脚电压达到工作值才退出。1脚是母线电压识别脚,不参与起动,是指挥能不能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脚是起动脚,起动后由2脚接管,2脚接管后就关断18脚供电,如起动后2脚电压低没有接管,那么18脚继续 ...

好,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A:
今天又做了一块胆机用电源,用了低绕组方法,要带载才能正常,频率比较高,约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做了一块胆机用电源,用了低绕组方法,要带载才能正常,频率比较高,约200KHz。

恭喜又有新作品了,能上个图片吗,让大家开开眼界,欣赏欣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又有新作品了,能上个图片吗,让大家开开眼界,欣赏欣赏!

明天把图片和波形一起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是芯片的供电电压,2脚电压。之前不是遇到OVP保护了嘛,闲的没事调供电电路,最终控制在空载1 ...

电源还是用0.1的Cr吗?辅助电压串51R-100R电阻,滤波电容用220UF以上试试看能否起动。

网友:
谢谢分享,继续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猜对啦,就是一个单独的绕组

这个芯片“道道”真不少,我前两天装印刷版的时候,开始VCC绕组是3T,电压达不到15V,后来又增加了1T,现在是1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低了,辅助供电功能启动会增加功耗,设计时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资料里强调了这一点。

手上有示 ...

去年双十一买的那款图像一直跳就退了,暂时没有买,正考虑买哪款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低了,辅助供电功能启动会增加功耗,设计时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资料里强调了这一点。

手上有示 ...

现在18V还偏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做了一块胆机用电源,用了低绕组方法,要带载才能正常,频率比较高,约200KHz。

储藏室里还放着一台末级管KT100的胆机呢,总共就没听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18V还偏低吗?

差不多了,目标电压约为1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了,目标电压约为19V。

空载是18V,要是带载的话还会高一些,那就保持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是18V,要是带载的话还会高一些,那就保持这样!

加载到额定输出的110%,测一下VCC别超过30V,或者电源没有保护停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r反复算过不知多少遍了,目前测试的结果看比较理想,超载时各部位的温度也都能压得住。

如果按“ ...

估计谐振环路还是不合理、使得起动延时、起动缓冲等问题暴露了。调电源我是先调频率,频率合适了,波形也完美了,电源就在状态了,波形是考核电源是否在状态的唯一标准。频率要有一定变幅,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这跟K值有关,K值高频率变幅大,反则就小,起动延时量也小。调频率一是调输出电压,电压高频率低,反则高,调电压是看匝比是否合适,二是调Cr。这种电源做过好多,有单路、双路、多路、低压的、高压的、小磁芯、大磁芯等,都是上电先看波波,看波波找问题。上述观点不知对否,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谐振环路还是不合理、使得起动延时、起动缓冲等问题暴露了。调电源我是先调频率,频率合适了,波形也 ...

醍醐灌顶,这就是老师开始就说要有示波器的道理,上帖子也总是要有波形,以前我以为没有示波器也可以装开关电源,就如一个人,虽然体格健壮,身高也不低,但他的体质如何,就要靠科学的检测才能知道,示波器就是血压计,就是CT,就是B超机,就是磁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是18V,要是带载的话还会高一些,那就保持这样!

这跟匝电压有关,我用3匝是匝电压高,胆机灯丝电压6.3V就是一匝,更主要是与L6599板通用变压器。单用于SSC3S变压器的电压可抬高,根据计算和实测需要几匝,让其有二大功能,一是过压保护,如稳压环路开路,电压升高而关闭;二是过功率也可关闭(当然内部还有一路是过功率关闭,这样就成了双保险 )功率高辅助电压会升高而关闭,具体的匝数是根据电源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醍醐灌顶,这就是老师开始就说要有示波器的道理,上帖子也总是要有波形,以前我以为没有示波器也可以装开 ...

快去买一个玩玩,没有就只能瞎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去买一个玩玩,没有就只能瞎玩了 。

没有示波器,确实是“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反馈问题,是芯片周边元件不对。另起锅灶按照图纸慢慢做,定能做象 不说做好。

今天又拾起来洞洞板了,工作不正常(输出电压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s910的1-9脚、特别是1.3.4.5.6.7.8脚外围的阻容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没问题,正常是应该按这个套路走。

现有变压器K值取6,变比按最低输入电压算的,增益取得较 ...

没事版主,两位高手在咱帖子里交流本人受益匪浅,俺喜欢您们在咱帖子里啰嗦,对我来说都是受教,当然您另开贴俺就去您的帖子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了个高压探头,匆匆测了些波形。

1、下管DS波形,轻载。关断时稍微有一点上冲:

DS波形不错,谐振电容波就差些。去看一下新发的帖,更重要的是测副边绕组的输出波,只有副边绕组波形还原好,才能说明变压器处在较好的状态。

其实你这个电源与我新做的电源一样,属于不正常的一类,频率高,频变小,功率展不开,还有副边波形不一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波形满意,比预期的好很多。
负边今晚测一下,希望别太差。

我基本不测DS波,那是变压器副边输出波,只有解决不了副边的输出波才会去看DS波。变压器的输出波的还原性要好,才是最佳的状态,变压器的发热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波形满意,比预期的好很多。
负边今晚测一下,希望别太差。

看你的起动波形也并不一定是过压保护,可能装了稳压还不能重载起动,不知有没有猜对。

楼主:
前几天没有成功,有些不死心,前天又在一个新的洞洞板上重新装起来了,对照whmks老师给的印刷版上的标注元件,贴片和分立齐上,在转换板上换上新的S910,在没装两个驱动管之前,单独供电,1脚有3.8V的电压,2脚外接16V电压,S910的11脚和16脚分别有4.38V和7.45V,装上2个驱动管和变压器,为了验证芯片及外围是否正确,次级和反馈控制依然先用的报废的电视板上的部分,通电10多秒钟,次级两个LED发光管亮起,次级92V电压,供芯片工作的副绕组17V;
下一步再把次级及反馈部分完整的装起来,这部分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没有成功,有些不死心,前天又在一个新的洞洞板上重新装起来了,对照whmks老师给的印刷版上的标注元 ...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你点亮了 ,说明图纸没问题,数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你点亮了 ,说明图纸没问题,数据没问题。

是的,终于弄亮了也算是有了个结果 ,原来不知是我哪里没弄对,还要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F:
我的开关变压器部分一直弄不好。赞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开关变压器部分一直弄不好。赞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你点亮了 ,说明图纸没问题,数据没问题。

继续安装次级,6脚对地电容改为0.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出幺蛾子了,上次77帖实验成功后,在洞洞板上安装次级,通电不工作,于是又换上77楼中实验正常的次级 ...

很像我调试时遇到的OVP保护问题。

简要原理:
     启动时反馈还没接管控制,VCC输出电压由供电电压和匝比(当然还有振荡频率)决定。启动时VCC会有一个上跳的峰,电路没配置好的情况下这个峰可能超过32V,从而触发OVP保护。
    OVP保护后,电路隔一段时间尝试启动一次,断电后主滤波电容电压逐渐降低,每次尝试启动时VCC的那个峰已逐渐降低,当峰值低于OVP保护阈值后,电路就可以持续震荡了,这就是您看到的主滤波电容电压降到250V时开始有输出。但因此时供电电压较低,输出也就不正常了。当电压降到VSEN阈值后,电路停震,输出消失。
    供电波形大概是下面红线画出来的样子,VCC在OVP保护阈值与辅助供电阈值之间反复波动,启动失败。

解决办法:
    重新配置VCC整流滤波参数,增大限流电阻阻值或增加滤波电容容量。

还是弄个示波器吧,万用表“看”不到那个峰,提供几个调试时保存的波形您参考参考。

某次调整的中间值:
空载时峰被压到22V,可顺利启动。

满载启动时,峰值30.2V,虽然可启动但已接近保护阈值。

再次调整:
效果好一些,但输入调到AC240V时,满载启动还会偶尔失败。

最终调整结果:
标准AC220V输入,空载启动VCC峰值20V左右,满载启动27V,VCC正常供电电压24.5V。
输入电压调到AC180V,空载启动VCC峰值18V左右,满载启动23V,VCC正常供电电压22V。
输入电压调到AC250V,带110%负载启动,VCC峰值29V,VCC正常供电电压26V。

VCC供电部分至此算是调试完毕,没有示波器只能试着来,会比较费事,结果也不准,比如输入电压范围达不到预期值。

我这块板子已差不多调好,输入电压AC180-240V范围内,空载、满载、110%超载均可顺利启动;110%负载,高、中、低三种输入电压下各测试半小时,各部位温升正常;标定功率范围、输入电压范围内,各关键点波形正常;标定输入电压范围内空载、满载反复切换,电路状态稳定;总之这个芯片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像我调试时遇到的OVP保护问题。

简要原理:

恭喜斑竹,终于圆满了;
我这个检查是6脚对地电容有问题了,换了个0.22正常了,后级整流刚刚完成,431用的是贴片的,现在空载是次级99V,带200W灯泡出现间隙闪烁,下午再试;
暂时没有示波器,示波器琳琅满目,也不知道该选那一款,暂时无法看到板子的真实状态,只能暂时跟着感觉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恭喜斑竹,终于圆满了;
我这个检查是6脚对地电容有问题了,换了个0.22正常了,后级整流刚刚完成,431 ...

CL引脚(6脚)负责OLP(过载保护)和电容模式保护(这个功能太好了!),它的容量不合适会触发这两种保护中的某一种造成停震。当主滤波电容电压降低到一定值后保护解除,电路能工作一阵子直至母线电压过低。
用示波器看启动时VCC引脚波形,电源是一切的基础,电源出问题其他一切都免谈。
如果无异常,再看CL引脚情况,如果开机后马上被充到比较高的电压,就是某种保护启动了。

现在是带载不正常,值得怀疑的点很多,VCC供电、谐振槽路参数(变压器的漏感测过吗?偏差大吗?匝数有些偏差没关系,关键是电感量)、牵扯到几个保护的R、C值设置等等。目前状态是电路刚能起震,别着急,慢慢找问题,有示波器的话检查以上几项会比较方便,祝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恭喜斑竹,终于圆满了;
我这个检查是6脚对地电容有问题了,换了个0.22正常了,后级整流刚刚完成,431 ...

还有一点检查一下,REG引脚(12脚)对地接电容了吗?
没这个电容,或者容量过小,半桥的上管供电会不良,从而引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这个电容的推荐值记得大概是220n-1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引脚(6脚)负责OLP(过载保护)和电容模式保护(这个功能太好了!),它的容量不合适会触发这两种 ...

我这个洞洞板开始也是输出电压低,估计就是这样个6脚对地电容的问题,实际上芯片没问题,带负载差可能是控制部分的问题,因为用另一个后级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检查一下,REG引脚(12脚)对地接电容了吗?
没这个电容,或者容量过小,半桥的上管供电会不 ...

12脚没有电容,只是通过一个10k连接9脚和通过二极管连接14脚,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引脚(6脚)负责OLP(过载保护)和电容模式保护(这个功能太好了!),它的容量不合适会触发这两种 ...

您说的太准了,开始320V供电,没有输出电压,断开电源,当主电压降到200多V时,次级倒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