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求助

楼主(2021-06-10):
老500万用表重绕动圈修复后,表针出现迟滞问题,表针在零位时,轻晃表头指针偏离半格左右(共50格),轻敲可回零位,加电后指针不论停在任何位置,轻敲表头指针移动半格左右后停在正确位置。总之就是表针有阻力,停不到正确位置,按装时轴尖及轴座均用牙签蘸95%酒精清洗,平衡已基本调好(小于一格),轴间隙调整作用不大,请教各位有何高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表头的游丝有没有粘连,游丝与动圈是否垂直,还有轴承与轴承座是否有磨损。安装不到位也是,这些的是影响回零的因数。

网友:
我66年的500型表头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还是得调,下游丝应该调整到基本悬空比较好。表头最好别大卸,可能越修越坏。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准备采用3楼jⅰαyⅰ64的办法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准备采用3楼jⅰαyⅰ64的办法试试。

轴尖秃了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尖秃了可能性很大。

我感觉也是这种可能,如游丝换过,比原先用的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多个现象(包括另一贴説的灵敏度有大幅度提高)看,游丝退火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2021-09-22):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动圈转动的摩擦力过大造成的,也就是动圈不灵活。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轴承夹的太紧或太松、轴承托磨损、轴尖磨损或者是两轴尖不同心等。

网友:
今天试了下,用可调电源正反两个方向慢慢调到中值电压,读数确实不一样,10V档相差0.8v

网友(2022-07-28):
我的65年的表也是这个问,等楼主解决方法

网友(2022-11-25):
这种问题大都是上下游丝力矩不均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