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天气一阴,空调制冷的效果就会明显更差?

楼主(2021-06-11):
现在天气有点阴了,尽管最高气温跟昨天晴天一样,都是33度。但是现在室内的制冷效果明显变差了。现在打到21度,感觉到还没有昨天的22度效果好。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湿度和气压有关,汗液不易蒸发,温度可以降下来,但人体的感觉不清爽,可以配合一个微风扇,让空气流动起了,空调温度略微上调,效果好还节能

网友:
空调开到21-22度是不正常的,要么是小马拉大车,要么是门窗的透气性太好,要么是空调有问题了,以上三者必有其一。

网友:
如果严格的说长时间21度,穿长抽寸衣会感觉明显很冷,你温度计与体感有问题

网友:
有一个名词叫“体感温度”,区别于常说的温度,平时说的温度是温度计测出来的,体感温度是身体感受到的,正如2楼的老师说的那样,体感温度跟气压和空气湿度有很大关联,空气湿度大的时候,汗液附着在皮肤上不易蒸发,虽然气温不高,但是人感觉不凉快。这也是为什么扇电扇会凉快的原因,电扇并不会导致气温降低,但是会加快皮肤汗液的蒸发,使人感觉凉爽

网友:
总结 是你有问题  空调没问题

网友:
俺家空调最低26度,您都弄22、21度,太厉害;若温度计显示20来度那么空调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设计目标不同,有一些空调的蒸发温度较高。 因设计原因或制冷剂加注过多等原因当蒸发温度在20度以上时空调没有凝结水。这时空调仅有降温作用而无除湿功能。就是室内温度下降,绝对湿度不变,相对湿度上升。人体感觉不舒服。
   过去的不变频空调蒸发温度大约8度,除湿功能非常好,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只要空调工作,则室内湿度大幅度下降,人体感觉舒适。
  提高空调的蒸发温度,则水蒸气的液化潜热耗能大幅度降低,有利于提高能效比的测试结果。 现在的空调能效比大幅度提高,提高蒸发温度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从用户角度,这种能效比的提高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回到楼主的疑惑,请观察一下您的空调能拧水出水量正常吗,正常的话每小时出水量大于2公斤。如果空调出水量很少,则结果就是楼主遇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