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矿石做收音机好呢?

楼主(2021-06-11):
我在新西兰,有几块矿石,用哪一种好呢?请教您们高手。

硫化铁,方铅矿。  还有啥矿石好呢?这里还有些,斑铜矿、辉铜矿,等等

我想比较一下接收效果。想听您们说说

方铅矿

方铅矿

硫化铁

硫化铁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的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60&extra=page%3D1&page=1&mobile=no

网友:
如果要谈效果的话,还是二极管好。
如果是为了怀旧,那就不谈效果。

楼主:
谢谢朋友18038003904,啦!

方铅矿石,成功,效果不错

网友:
触针磨尖一点应该可以提高检波效率吧

网友:
这种黄铁矿(自然铜,愚人金)也不知道是真的。我觉得它方铅矿石才是做矿石收音机最正宗的,不然就用场管或二极管不是更好吗?

网友:
一般用方铅矿就不错,黄铁矿也不错,容易搞到,红锌矿虽效果优良但极难搞到

网友:
原来有矿石还能自己做出检波器来哦

网友(2022-09-13):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18038003904,啦!

方铅矿石,成功,效果不错

有机会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我做的那个矿石检波器捣鼓了好几天也未检出一个波来,就是玩。

包褒矿石面积要大,触针的金属活动性在活动排序表上应远远离开铅,

检波器才会有效.这些具体DIY技术好象极少人提及与讨论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
工地塔吊能当收音机

网友:
小时候家里有块硫铁矿,鼓捣半天也不响,以后按资料分别做过刮脸刀片与铅笔、氧化亚铜、都没声音。倒是从煤块里找到的金黄色晶体(不知什么矿物?)有检波作用。

网友:
把2AP9的玻璃管黑漆挂掉,用一个白色塑料片或银灰色塑料片作背景,用一个放大镜作为观察窗口,你仔细看,点状接触的锗二极管,本质上就是一个弯的触针、接触在晶体上,是一个完美的固定矿石概念。

网友:
请原谅我这小白,原来矿石收音机还真是矿石啊

网友(2023-04-07):
矿石杯建议旧手机里的镀金薄片,或接电池的触片焊成多边杯状。,提高接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