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胆机整了一个无源前级

楼主(2021-06-11):
订购的LL1540终于到货,
直接用做无源前级:

网友:
两层板是为了防止上一层板子下部焊点与金属底板相碰短路的隔离措施。

网友:
全密封的小型坡莫合金变压器。早年曾流行过一阵子。

网友:
坡莫合金变压器,适合小信号传输,有很多调音台也用这种东西

网友:
请问对低频段的影响大吗?

网友:
这个输入音频变压器有点太高级了,变压器代替电子管不知频响带宽如何。

网友A:
这是为了拉高信号输入电压,作阻抗匹配,还是加入变压器胆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拉高信号输入电压,作阻抗匹配,还是加入变压器胆味?

2者兼有。
谢谢关注。

网友:
什么前级变压器?还要用两层电路板。

网友B:
用过,升压牛接法前级还可以应用,提升信号源的输出电压,对于增益较低的后级有用,其他应用都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升压牛接法前级还可以应用,提升信号源的输出电压,对于增益较低的后级有用,其他应用都是扯淡。

我感觉声音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声音很好。

自己做的后级是不标准的,信号源的输出电压是根据音乐内容波动的,平均是很低的,在信号源和后级之间插入升压牛前级是最简单的方法,其他属于瞎玩,不科学,也无必要。

楼主:
所有的音响设备都是为了人的耳朵服务的,
只要耳朵高兴
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