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长尾倒相不平衡原因的离奇故事

楼主(2021-06-12):
今天在群里讨论长尾不平衡的原因 ,遇到群主 大名鼎鼎的牛哥奇葩解释,可以说不客气的反驳了,遭到一群小迷弟围攻,经牛哥同意 发论坛让隐藏高手看看,整天在矿坛瞎BB的别来凑热闹了。

网友:
长尾就是差分,不平衡的本质是有共模信号,共模信号导致两个屏极输出不平衡,共模信号来源于栅阴特性不一致,以及放大特性不一致,增加长尾的交流阻抗可以增加抑制共模的能力

说白了,就这么简单,不平衡?调整电路加大阴极电阻,或者,换管子挨个试,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如果阴极电阻不能使用恒流源的话,将严重依赖两管的匹配度,增大长尾也只能略微缓解

长尾电路看上去很美,但实际制作中并不推荐,使用长尾的电路也不是太多,因为太过于依赖器件的匹配度,电子管是会老化的,即便是双三极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两管的老化特性不一致也会导致匹配出现差异,即便是当时调好了,随着使用也会性能劣化。

经典的屏阴分割倒相,自动平衡倒相,都比其容易调整也容易获得满意并且稳定的性能,我个人更喜欢屏阴倒相,至于很多人说这种电路屏阴输出阻抗特性不一致,我觉得在后级不需要功率输入的绝大多数功放电路中,这是可以忽略的,试验也证明没有问题。

网友:
就一个差分电路,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买个带平衡输出口的解码器,就不用了倒相了,多省事。

楼主:
然后我告诉他 1号点是又信号输入 带104V直流电位,2号点是固定在104V电位。下管的信号是共阴级上的信号提供的。上管是输入信号和共阴极信号相互作用的,而下管是共阴信号直接作用栅极固定电位104V不变的。上管的输入信号和阴极跟随信号是同相的 所以相对信号要比下管小。这就是为什么长尾倒相不平衡的原因

楼主:
然后 牛哥各种嘲讽甩了过来,做位群主当然会有各种小迷弟。污言乱语的。经过牛哥本人同意 放论坛讨论。当然借此机会 我也不留情面的嘲讽了牛哥那动辄就拿以前当老师的言语。呵呵

网友:
嗯,技术讨论别带情绪,这是当时的截图,我看1楼的图因为有水印遮挡,重新截图一下。让大伙说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了?一直这么多年我就这么认知的,如果有错误,就要尽快改正过来。

网友:
2楼的图看着像有问题的样子俺就凑个热闹瞎说一句

网友:
从群里怼到坛里,很好,支持技术的话题怼。

当事者可能会怼得脸红耳赤,旁观者会看出真理来

网友:
论坛上高手众多,比在群里互怼容易知道谁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上管共阴,下管共栅,他没说错。
2. 共阴输出小于1,所以共栅输入信号小于上管的输入信号,你也没错
3 ...

恩 是的 。已经向牛哥认错了 。只是片面的看到上管有信号差值,实际共 阴极的信号比输入信号更小

网友:
还好牛哥把群里的消息都贴出来了,不然不了解牛哥的人可能会误会牛哥!

网友:
非要神马长尾,自动平衡和分压倒相不好吗?任意一个平衡度都会比长尾好得多

网友:
理论的东西要靠实践来检验,搭个电路就那么难吗?对于是什么共栅、共阴,根本关键是最后信号是否加到栅极和阴极,看似下管是共栅极,实际上所谓的地就不能是交流信号端吗?我认为是平衡的,在2个屏极电阻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在输入正弦波的情况下,用毫伏表测量2个屏极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不对称,如果几乎为零,说明是平衡对称的。

网友B:
能不能把两个栅极直接并联?变成差分电路?没玩过电子管,请勿见笑。

网友C:
理论上讲,牛哥说的是正确滴,这个不必质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讲,牛哥说的是正确滴,这个不必质疑。

你牛哥就不犯错吗?不过牛哥也是老手了,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牛哥就不犯错吗?不过牛哥也是老手了,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谢谢信任,一般来说不会有低级错误的。
本来事情已经很明了了,我不想再继续回这个帖子,因为无论是谁对于知识的认知狗有个过程,楼主和我能达成共识,这是最圆满的结果,但是您的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

“理论的东西要靠实践来检验,搭个电路就那么难吗?对于是什么共栅、共阴,根本关键是最后信号是否加到栅极和阴极,看似下管是共栅极,实际上所谓的地就不能是交流信号端吗?我认为是平衡的,在2个屏极电阻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在输入正弦波的情况下,用毫伏表测量2个屏极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不对称,如果几乎为零,说明是平衡对称的。

长尾的基本原理就是现在差分放大,两个屏极输出的信号理想情况下应该是大小相等,相位想法的。所以用交流好附表的量的时候不是几乎为零,是两臂对地电压的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两个栅极直接并联?变成差分电路?没玩过电子管,请勿见笑。

顺便说一下,长尾对跟差分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如果把两个管子的栅极并联就成了在屏级输出了基本相同的信号了,幅度和相位基本是一样的,起不到倒相的作用,仅仅相当于两管并联。

网友:
楼上说的对,晶体管B类放大用的是变压器,在加上晶体管的偏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信任,一般来说不会有低级错误的。
本来事情已经很明了了,我不想再继续回这个帖子,因为无论是谁对 ...

多谢,是我大意了。实际用示波器就可以看是不是平衡,对地的信号是相反的两个波形,把双踪示波器调整到一致的情况下,把另外一个通道的反相开关打开,就把信号反过来了。我不做推挽,也没必要实验了。其实办法是很多的,就看你去不去做实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是我大意了。实际用示波器就可以看是不是平衡,对地的信号是相反的两个波形,把双踪示波器调整到一 ...

都是成熟的理论,理论上能够说明的很清楚了,就真的没有必要去试验了.谁手头的最基本设备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都不会少了,只是我认为没有必要.

网友F:
电路有直流等效电路,和交流等效电路。拿直流等效电路去分析交流放大电路,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差分电路的不均衡是元器件误差造成的,并不是电路有啥问题。这也就是为啥,在电子管和晶体管电路中,极少使用差分电路,而在集成电路中普遍应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路有直流等效电路,和交流等效电路。拿直流等效电路去分析交流放大电路,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差分电路的不 ...

就是这么个简单问题,较真起来就出问题了。从您的观点看,长尾对电路电路上看输出信号还平衡的,只是因为实际制作的原件差异才造成了输出信号的不平衡?

网友:
长尾倒相电路,如果尾巴足够长(比如用恒流替代12K电阻),而且负载阻抗相同时(即屏阻都是36K),那么,它的两个输出,就是平衡的(即输出电平相同但相位相反),哪怕两个电子管的放大系数U不相同(比如一个用6N3,一个用6N4),输出还是平衡的!佩服吧?不信就搭个电路试试吧,意不意外、神不神奇?

网友:
哪怕两个电子管的放大系数U不相同(比如一个用6N3,一个用6N4),输出还是平衡的!---
但现实应用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呢?---认真的去想一想吧,你会发现很多“胆机”知识在里面,很好玩的.....

网友:
关于长尾倒相的放大倍数K,该如何去计算呢?比如用6N8P倒相,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么个简单问题,较真起来就出问题了。从您的观点看,长尾对电路电路上看输出信号还平衡的,只是因为 ...

这种事情很多啊,推挽输出电路,理论上上下输出应该一致吧,实际制作中因为上下元件误差,就会造成上下输出不同。

网友:
屏阴分割倒相用过,简单 效果好,最好的就是分压倒相,有和共阴极一样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