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手电钻是同步电机吗?采用的是方波驱动还是FOC驱动?

楼主(2021-06-12):
同步电机的性能应该比碳刷的好吧 。无论是功耗还是扭力还有寿命。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是永磁式同步电机的一种,而并不是真正的直流电机,英文简称BLDC。区别于有刷直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不使用机械的电刷装置,采用方波自控式永磁同步电机,以霍尔传感器取代碳刷换向器,以钕铁硼作为转子的永磁材料,性能上相较一般的传统直流电机有很大优势。虽说名称叫直流无刷电机,但是它的驱动电流是不折不扣的交流。

而无刷直流电机(BLDC)以电子换向器取代了机械换向器,所以无刷直流电机既具有直流电机良好的调速性能等特点,又具有交流电机结构简单、无换向火花、运行可靠和易于维护等优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Flipboard红板报」的原创文章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871733/article/details/112148755

锐奇就直接带着“BLDC”的标识
BLDC,无刷直流电机(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Motor, BLDC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是永磁式同步电机的一种,而并不是真正的直流电机,英文简称BLDC。区别于有刷直流电机,无刷 ...

请问一下,硬盘上的电机是这种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硬盘上的电机是这种电机吗?

硬盘驱动器内的电机都是无刷电机,不过它是伺服电机。
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0.001mm。

充电钻仅仅考虑最大力矩和转速即可,充电钻的控制是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驱动器内的电机都是无刷电机,不过它是伺服电机。
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 ...

一个脉冲走一步的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是永磁式同步电机的一种,而并不是真正的直流电机,英文简称BLDC。区别于有刷直流电机,无刷 ...

FOC驱动的SVPWM在慢速时力矩比方波要大。估计成本也会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脉冲走一步的是步进电机。

可以这样理解,步进电机也是伺服电机。
但步进电机有个特点,它可以开环控制。
步进电机有这样的说法:

步进电机控制技术及发展概况
    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步进电机无法直接接到直流或交流电源上工作,必须使用专用的驱动电源(步进电机驱动器)。在微电子技术,特别计算机技术发展以前,控制器(脉冲信号发生器)完全由硬件实现,控制系统采用单独的元件或者集成电路组成控制回路,不仅调试安装复杂,要消耗大量元器件,而且一旦定型之后,要改变控制方案就一定要重新设计电路。这就使得需要针对不同的电机开发不同的驱动器,开发难度和开发成本都很高,控制难度较大,限制了步进电机的推广。
    由于步进电机是一个把电脉冲转换成离散的机械运动的装置,具有很好的数据控制特性,因此,计算机成为步进电机的理想驱动源,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软硬件结合的控制方式成为了主流,即通过程序产生控制脉冲,驱动硬件电路。单片机通过软件来控制步进电机,更好地挖掘出了电机的潜力。因此,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也符合数字化的时代趋。

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控制
步进电机由于受到自身制造工艺的限制,如步距角的大小由转子齿数和运行拍数决定,但转子齿数和运行拍数是有限的,因此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较大并且是固定的,步进的分辨率低、缺乏灵活性、在低频运行时振动,噪音比其他微电机都高,使物理装置容易疲劳或损坏。这些缺点使步进电机只能应用在一些要求较低的场合,对要求较高的场合,只能采取闭环控制,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这些缺点严重限制了步进电机作为优良的开环控制组件的有效利用。细分驱动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这些缺点。

楼主:
南威的电钻品质怎么样?

网友:
永磁转子无刷电机应该算同步电机,异步电机靠转子笼条感应电流产生磁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威的电钻品质怎么样?

垃圾。。。
还是看看大有 威克士之类的吧。最次也得上东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驱动器内的电机都是无刷电机,不过它是伺服电机。
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 ...

谢谢你的答复!
在这方面我真的一点也不懂。从你的原理图上看,这物理结构好像是一样的。如果除去闭环,那硬盘电机还可工作吗(只考虑旋转,其他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
还是看看大有 威克士之类的吧。最次也得上东城。

威克士好贵,有没有100多块的同步电机电钻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答复!
在这方面我真的一点也不懂。从你的原理图上看,这物理结构好像是一样的。如果除去闭环, ...

单纯工作,容易!
但是,保证精度,必须伺服控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