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8电子管参数

楼主(2021-06-12):
各位前辈这个728管子的参数有知道的敬请赐教,先谢过了。(图片是网页上截图的,敬请谅解!)

网友:
这个728好像不是型号

网友:
管中窥豹……

网友:
KT88或者6550之类的。

网友:
728不是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网页上截图的,敬请谅解!)

哪个网页?发个连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网页?发个连接看看,谢谢!

http://gouwujp.com/jpweb/daipai/product/b558841954。雅虎日本代拍。

网友B:
这是别人对8045G的解释。
> Someone recently gave me a Lux MQ3600 power amp. Unfortunately there is
> one 8045G power tube missing. Finding one seems impossible by my search.
> Does anyone have a source for them? Beyond that, has anyone done the mod
> described below and want to comment on the expense and/or result?

AFAIK, an 8045G IS a 6550 wired as a triode (by jumpers in the base).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别人对8045G的解释。
> Someone recently gave me a Lux MQ3600 power amp. Unfortunately there is
...

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gouwujp.com/jpweb/daipai/product/b558841954。雅虎日本代拍。

如下图,包装盒上写着 型号 50CA1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包装盒上写着 型号 50CA10 。

原来如此!
在70年代,日本的NEC公司却受日本的LUXMAN的委托开发了几款音频专用的电子管.如8045G、50CA10等,8045G是一个奇特的管子,它声音奇好,但寿命奇短。50CA10的灯丝电压为50V(日本电源电压为100伏,两只串联就可以省去变压器灯丝绕组)。该管实为束射四极管,但在内部接成三极管。在70年代除了日本有这一逆潮流之作外

网友A:
“曙光”也出 50CA1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曙光”也出 50CA10 了。

有网友这样评价:
曙光50CA10音色类同300B,但驱动力更强,是非常优异的音频管。之所以50CA10会成为优异的音频管在于其:
1、扁平阴极面积很大,相当于KT88、6550的阴极大小,比6L6大得多。
2、屏极很窄,距阴极很近。
3、帘栅极在管内与屏极相连(即接成三极管)。
4、屏极、栅极尤其是帘栅极附有很大的散热片。前三个特点使它的内阻很小,第四个特点则使它的屏耗比EL34还高,单管可输出5W功率。
电参数:
灯丝电压50V,
灯丝电流0.175A,
屏压250V,
栅压-22V,
屏流70mA,
跨导13mA/V。

束射四极管结构,12脚管,体形大小如6L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包装盒上写着 型号 50CA10 。

是这个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