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避雷器

楼主(2021-06-12):
各位老师:这东西玩矿机有用吗?

网友A:
不适合用在矿机天线上,因为这个附加电容大,对电台信号的旁路作用影响接收效果,应该用火花间隙式的避雷器才是正路。自制放电间隙不难,用环氧板固定好铜板,放电端做成锯齿状,开口夹上一张名片锁紧螺丝,锁紧后抽出名片就行了。能找到老电话外线用的避雷器放电管更好,这个管子的起火电压大约350伏,与自制的火花间隙并联用可靠性更高。

网友B:
如果非要找个地方用,就接到室外天线上用吧,防雷击

网友C:
这个现在没啥用,现在的氧化锌避雷器就不错,体积不大,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要找个地方用,就接到室外天线上用吧,防雷击

谢谢老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在没啥用,现在的氧化锌避雷器就不错,体积不大,效果很好。

谢谢老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适合用在矿机天线上,因为这个附加电容大,对电台信号的旁路作用影响接收效果,应该用火花间隙式的避雷器 ...

谢谢老师指导。学的专业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