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52莫名其妙的烧毁了

楼主(2021-06-12):
是否能够给出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A:
没有喇叭保护电路,烧毁这个模块完全是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后来买了一块4192换上一切正常了。谢谢

没喇叭保护电路不妥,就算正常使用也有模块末级管击穿的可能性,此时直接输出电源电压喇叭肯定烧毁。

网友(2022-12-29):
电路有自激,很容易烧毁功放块的

网友(2021-12-23):
电路有自激,很容易烧模块,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压相对于推荐值确实是高了

高是高点估计市电电压也高,这厚膜用到极限电压也行,需要强力散热支持。以前见过产品机4151电压到+-42v

网友:
明显超高的输入电压或电路有自激,都很容易烧毁功放块的。

网友:
过载了,估计喇叭是4Ω的。这种厚膜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喇叭功率小,喇叭没有装在音箱里。这种大功率功放需要陪大功率音箱。

网友:
这东西,规范使用,问题不大呀:
STK4152II三洋半导体公司出品的一款双通道音频功率放大器IC芯片,其最大工作电压42V,在典型工作电压27.5V时,其每通道输出功率为3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压相对于推荐值确实是高了

极限电压,音量最大不控,这是玩的啥?
这不就是想烧毁它么!!!

网友:
这么巧,我的也是雅佳组合机,坏的一模一样,是在开机时接电脑,烧了一个jbl八寸喇叭,换个4152就好了,

网友:
图片有点大传不上,也是stk4152

网友:
老雅佳组合机ac100,带收音卡带那种,前级没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2.2k电阻冒烟了,强制开机烫手,我自己买了芯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会不会是只接了一个声道的原因?

过载是有可能的,因为音源直接接在电路图中的in端了,声音不受 ...

接一个声道没有问题,+-41V有点过 35v比较安全

网友:
这种厚膜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你犯了任何学无线电的人类----指不是老师专业在课堂上讲课教出来的,自学成材的人,必交的第一笔学费.

;是没错,肃然起敬地找到厂商电路图, ;是正确,整个线路原厂机刻出一点没改.

但是你顽皮加调皮;在主音量电位器后面给功放板输入了一个音频信号

这就交成了自学成材无线电爱好者必交,自动自觉交的一笔学费.

我相信;以后,还是陆陆续续接踵而来有人不用电位器来烧毁功放IC,---因为厂商图纸没电位器-----

音量电位器在无线老师那里,我没上过课,老师没发给我,我省了.

求助-----赖机子电压高-----但原机电压就那么高用了十多年IC不烧,我一摸就烧?

不如骂IC冒牌货,骂x宝,骂奸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任何学无线电的人类----指不是老师专业在课堂上讲课教出来的,自学成材的人,必交的第一笔学费.

...

还有矿友焊了三四十年机的,用电烙铁往功放IC输入端“只碰了一碰 结果IC只

“吱“地响了一下,之后就毫无声息了。 当然,又发贴骂假货/骂奸商.要退货

我试测了一下烙铁头对线路板的种种情况结果如下;某些情况烙铁咀对通电线路板有六十

多伏的交流电压,而功放IC输入端只0.02--0.07V很多都可满输出了.

按此比例情同给一个人挑三十五吨重的担子

网友:
换个 4182 92 啥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诚恳的点评!!都是学艺不精惹的祸。

这不是学艺不精的事.

上海话剧[七十二家房客]中,金医生把好的上牙拔了,留下腐烂的下牙不拔,表面看是一个笑话。

实质包含着哲学道理

前级坏了,你随便找个平价功放或在输出端接个普通耳机作监听就可以了.突然把正常功放改高灵敏度

数百倍, 罪犯天条.要是专业功放只改大放大一两倍,非烧三十二个功放管不可,不

但这声道全烧,没用的娴着那边也全烧光光的实例见得多了.

网友C:
一般是自激闹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自激闹得。

但在本例,是除去电位器,如同我上贴举例;如同给一个人挑三十五吨重担子.

网友(2021-11-24):
发烧友,发烧友,把你烧坏的发上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烧点东西不配叫发烧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早扔了 4152换4192了

手里有两块拆机的4191,还有一块4131,没时间玩

网友:
还好,现在的二手厚膜价格白菜,坏了就换一个也不心疼。想当年,坏了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几个月工资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

试试你可以用手机 耳机输出作信号  手机可控制音量

网友:
手机转莲花去JVC组合,用手摸了输入,扬声器响了一下,有一声道就坏,找不到4162,矿友给了块4182,装上就好了。

网友(2021-12-26):
厚膜电路输入不受控制的话,很容易自激完蛋。

网友:
按道理正规厂机应该有喇叭保护电路才对?功放块输出直流肯定要切断喇叭电路的。
我有一台先锋组合机用的是STK4150,到手时开机其他功能正常但不响,喇叭保护继电器不吸合,进一步排查发现有直流输出,后来误操作短路了该路直流输出后导致这个声道彻底烧毁且没有直流输出,此时继电器吸合另一个声道正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