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断路了 想重新做一台 怎么测量匝数

楼主(2021-06-12):
拆原始数据就行

网友:
     昨天就看过此帖,今日再看,发现换了头像,原来是那位给大家设坑的人。你看他都笑掉大牙了。以前就有不少设坑的帖,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匝数测试仪需要把线圈套在测试仪的铁芯上..........不把线圈从变压器上拆下来是没法测量匝数的。还能测出断点的匝数就更不可能了。如果线包烧毁,漆皮被破坏,形成匝间短路,就什么数据也测不出了。
     大热天不要为这种帖子浪费时间!

网友:
把线包拆出来拆线的时候放到绕线机上拆就可计数了。还用的着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一个变压器有一个线圈绕组断了,肯定还有完好的绕组,从那个绕组可以测出铁心设计时的磁通密度,重建绕组就没有什么困难。就是烧毁的变压器从拆除时的数据也可以恢复原绕组数据,这个没什么神秘的东西。

网友:
把铁芯拆了,将线包架在绕线机上,并把各抽头位置画出来并编号,如果原来有号也可用,从外面开始拆线,如果漆包线还算完好,用圆筒状的东西缠好,以备绕回去,一直拆到断线处,能接或会接头就接好,不会就量出漆包线的线径,有千分尺最好,再用相应的线绕上。注意,每拆了一个绕组要记下匝数测量线径编上对应的号。不用计算,你就能修复它。重要的是在拆铁芯是要尽量少毁铁芯片并保证线包不受损。因要损失些铁芯,还有可能装不完铁芯,完后的变压器空载电流会大些。所以,最好是重绕,适当增加点匝数,以弥补铁芯在拆卸时受到的应力对导磁率的影响及铁芯形变不能装完的影响。

网友:
最野蛮的就是,把线包锯开,然后用火烧掉绝缘漆,然后一根根的数。

网友:
没那么复杂,记住几个简单的公式,自己计算就可以了。
我绕变压器基本上不会数匝数,直接暴力拆解。如果是改绕,那就得数匝数,然后验算。

网友:
我是用称, 称一下,然后计算。
一般电源变压器只要数一下次级,知道输出电压,就可以用变压比算了

网友:
个人觉着缠绕变压器在这个行业技术是比较简单的。曾经自己做过逆变器变压器,重缠绕过飞跃150W电子管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没啥技术就是费事,即使没有线圈数据,量量铁芯尺寸,也可以查资料计算出变压器功率及线圈线径和匝数。

网友:
圈数测试仪原理很简单,就是根据交流电桥平衡原理,口型铁芯上口可以开启,一边是已知线圈绕组分别为X1、X10、X100、X1000匝,为一臂,铁芯另一边插入待测的未知绕组,选择已知绕组圈数使两臂平衡就可以得知待测绕组圈数。

网友:
真能吹!你要想完美恢复原损坏的变压器只有拆了一匝匝的数同时也记下绕制方法,然后在反向绕好!

网友:
不拆变压器就知道损坏的变压器匝数和绕制参数?他能不能不吹啊!

网友:
现实中,变压器发生断线的,都是细线。
只要拆解粗线绕组,算出每伏匝数就行了。
断线的绕组,正常拆解就行了,然后,重绕。
没有匝数测量仪器,也行。

网友:
看看铁芯截面积,再看看铁芯质量,大体一估算就出来了!

网友:
只要知道电源变压器低压侧的电压就好办了,先把225v高压÷低压侧压,得到了变比后,数一下低压的匝数,用变比x以低压侧的匝数就是高压侧的匝数。

网友:
量铁心尺寸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热情如火  矿石就是非凡  各说感受经验  共同探索美满  就你明公装扮  诬陷他人发难  既然心要远离  何 ...

原来你是个湿人!做的一手好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