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虹5302收录机音量很小找不到原因请大侠指点如何维修

楼主(2021-06-12):
在收音状态下,从1c32负极处引出信号到其他放大器音量很小,同样从1c32负极处和10k电位器中心处注入音乐信号音本机功放量也很小。不知道如何修理里了,特来这里请教,谢谢啦。

网友:
如果放磁带声音也小,估计是TBA810集成块坏了,早期集成块可靠性不高,坏的不少

网友:
1C32处取得信号小也可能是其前端的转换开关接触不良造成。其后也有转换开关,值得注意。从TBA8108脚注入信号看声音大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天发帖时有点着急,没有把我的检修过程写出来,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把我的修理过程写出来,请大家看看还应该检查哪里。
修理经过:1、查出有一个喇叭开路,电路图中两个喇叭是并联的,但是看到实际两个喇叭是串联的,现在只用了一个8Ω的喇叭。(这个是不是应该接4Ω的喇叭)
2、查出低放输入电容2C21无容量,更换一个新的。
3、查出收音、放音转换开关K2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处理好。
4、查出2BG10稳压管开路,换了一个6.8v的稳压管。
5、交直流转换开关K7接触不良处理好。
现在的现象是:1、收音状态中、短波噪音较大收不到电台,调频可以收到电台,但是音量很小,不到中、短波噪音的一半,几乎听不到声音。
2、放音状态音量也很小并且变调,好像是转速过快的原因,音量与调频广播一样大。
3、检查稳压管1BG10电压6.03v正常,2BG10稳压管电压7.1v正常。
4、在检修过程中利用人体干扰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无意中手指同时按到电源正极和电容2C21的正极可以听到声音,用一个340K的电阻短接两处,可以收听调频广播,但是声音还是小,也就有正常的一半吧。磁带放音声音又小了一些,还是变调。外接喇叭也试过声音变化不大。
5、又检查了一下2BG10稳压管有一点烫手,估计超过50度了。
现在没有检修方向了,请大家给予指导,谢谢啦!

楼主:
从1c32处引出信号到其他低放声音也不大,从w2中心处注入音乐信号本机低放声音还是很小,信号都是并接的有没有影响。

楼主:
几乎把TBA810周围元件拆完了没有找到问题,最后没有办法了把TBA810和周围元件都拆了,换了一个TDA2002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