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L-J35LD组合机电源调整板没有OP-12和OP+12电压的求助

楼主(2021-06-12):
先锋CL-J35LD能开机,但各路音源无声音输出,排除功放和电位器板问题,经查电源调整板没有OP-12和OP+12电压输出,其他各路电源电压输出正常,现求助分析故障原因。附图

功放

功放

调整板1

调整板1

调整板2

调整板2

网友:
既然J7601上面没有正负12伏,只能顺着这条线找。特别值得注意电源调整板上的MUTE和normal,说不定机器处于MUTE状态。

楼主:
怀疑IC7201芯片有问题,OP+12V是一根线出来都没有输出,在网上也查不到PAC006B芯片相关数据,不好判断,芯片四个角输入的-12V都正常,就是没有OP电压输出

网友:
我的机器OP- 实测为10.6V  OP+实测为10.3V ,但是也没有声音!!

网友(2021-07-18):
后来通过机器后面那个桥式短路棒直接输入,主音量可控并且声音正常,说明我的功放部分,八九成大面上是好的

网友A:
查了查, 淘宝有售PAC006B 但稍贵10元一块,不包邮,而且就只有两家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查, 淘宝有售PAC006B 但稍贵10元一块,不包邮,而且就只有两家在卖

芯片已经买了,还没有换,管脚太多,特费眼力,先放着不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