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做扼流圈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13):
用变压器作扼流圈  没有空气隔  磁饱和后会出线什么情况?磁场说阻碍电流变化的。有用过的吗!

网友:
50瓦以下电源变压器可以当低频扼流圈使用。高压线圈和初级串联使用。如果没有高压线圈的变压器效果差。50瓦以上变压器电感量小,效果差

网友:
挖坑的又回来了!!

网友:
硅钢片的220v变压器能当低频扼流圈,用它给来复再生单管机当高频阻流圈时,估计声音会很小,1块钱50个的3mh色环电感当高频阻流圈效果特别好,谁还费劲绕高频阻流圈干啥?除非做复古收音机,全都要用老元件才会这么做。

网友A:
才想起,有很多单灯的2p2再生机用220v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当扼流圈效果也很好,我也试过,如果用10mh的色环电感应该也行,主要便宜体积小,用电阻代替扼流圈时也试过,声音小。

网友:
有多种用途规格的扼流圈,楼主有什么变压器,要用在什么频率,多大电流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想起,有很多单灯的2p2再生机用220v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当扼流圈效果也很好,我也试过,如果用10mh的色环电 ...

低频扼流圈(电源滤波用)不能用色码电感代替。没用过变压器代替扼流圈,2P2这样的简单直流收音机由于电流太小,不能造成磁饱和,问题不大,只是不经济。常规的收音机与放大器如果用变压器滤波,由于磁饱和会使之温度与时间成比例函数的升温,
色码电感用于高频电路是不错的,电视机里面就有许多。单位大多都是微亨,也有大些的是毫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频扼流圈(电源滤波用)不能用色码电感代替。没用过变压器代替扼流圈,2P2这样的简单直流收音机由于 ...

于版说滴对,色码电感虽然各种电感值都有,缺点是大部分电流值都不够,用在高频小电流可以。我解剖过,规格为0307的漆包线直径太小,没有分厘卡,卡尺测不准,反正很细,头发是6-7丝,比头发还细。

楼主:
用变压器做扼流圈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不明了原理 所以提出来 大家议论  初学者看到了 也就不会误用了!。

网友:
单灯机的扼流圈主要防人体感应的。

网友:
据说听出水火电之味道了!

网友:
坏处一点没有,好处一大堆讲3天3夜也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