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原来发贴请教台达电源怎么启动和调电压没有图片,此重新发帖

楼主(2021-06-13):
似乎是设备上的台达电源,不知道怎么启动,也就不知道好坏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能指点一下怎么改电压更好。感谢!

楼主:
还有一张照片,在这里。

网友:
纽顿电源?

网友:
火零找到,正负找到,接地应该也能找到吧,最后在负极接一个100欧到1k之间的电阻,挨个去接触那些细小的短脚

楼主:
感谢楼上,我拆开看看。最后一张图片,右侧的三个基本相同的应该是220V的零火和地,但是输出正负那里挨着220V接线旁边那个,似乎正反面不一样,正面那个旁边多 了一个小引脚。

网友:
拆开看下尾插口在线路板上的走线。

楼主:
今天路由器出了问题,好久还处理不好。这个网站最大上传图片550K。

楼主:
这是我拍的图。可能不太清晰,这个网站要求照片不超过550K,还得处理一下。

网友:
你把外壳打开啊,最好把电路板拆卸下来就好观察分析了

楼主:
还是传不了图

楼主:
传不了图。都快崩溃了。咋回事?

网友:
这个图也是得神仙来看了。不好的消息是,这种东西不是独立电源。自己拆开画图吧。不是什么电源都可以改的。

楼主:
试试发的图

楼主:
https:/这些汉字去掉/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48334240166&ut_sk=1.YEouClaWmuIDAB7Rc3cAsCTX_21407387_1624274297926.Copy.detail.648334240166.764947343&forceFlu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