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款 Powerex MH-C9000 镍氢充电器的电路图

楼主(2021-06-13):
你就歇歇别想了。
即使有电路原理图你也搞不定!!!(而且没有的)。
以我的经验判断,是单片机丢程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就歇歇别想了。
即使有电路原理图你也搞不定!!!(而且没有的)。
以我的经验判断,是单片机丢程序了 ...

也不一定,无显示,一般是供电系统的问题
这玩意,程序是烧录在芯片里的,一般程序不会不翼而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无显示,一般是供电系统的问题
这玩意,程序是烧录在芯片里的,一般程序不会不翼而飞

那你就继续折腾吧。
信不信由你。。。

楼主:
俺十年前还买了一个SONY的极速充电器,也是无显示,也木有电路图,拆开后,一看!

供电区炸了!

这舅容易着手了。

楼主:
鼓捣修理这个玩意,唯一的难点是:

木有电路图提示,

里面的贴片电容,不清楚是什么规格的,看不清是什么容量的,如果电容坏了,还要拆旁边的电容,测试容量,舅费工费时了。

对于俺的老花眼是种考验。

网友:
电路图可以自己根据实物画,单片机程序就算了,有那精力去编程还不如重新买个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