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找录音机主板烧穿的元器件

楼主(2021-06-13):
一台夏普7500,打理换装电源时,不留神正负极接错,主板有烧焦味,迅速拔下电源。
目前,正负极短路,应该有元件烧坏了。
但反复观察,找不到烧坏的元件。先是用排除法,把电源线周围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拆下一个检查一下正负极是否还短路,但连续拆了十几个,依然没有找到。非常耗神。
本人初学,请教下各位前辈,大致可能是什么元件击穿呢?重点检查哪个?

网友A:
LA4505是最大嫌疑,在路判断最佳短路部位最好有毫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4505是最大嫌疑,在路判断最佳短路部位最好有毫欧表。

谢谢指点。一直没敢拆~

网友:
LA4505拆起来比较麻烦,除非有吸锡泵。可采用切断LA4505的电源连接印版线的方式,判断期是否损坏

楼主:
感谢各位兄台!确实是4505!费劲拆下后,指示灯亮了,短路好了!这就淘一个换上。只要是4505就行吧,下面的2D2啥的没关系吧

网友B:
只要LA4505就行,下面2D2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LA4505就行,下面2D2没关系

多谢!这就去淘~

网友B:
看那几个电解电容器上面有铜绿,不知道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还是电解电容器爆了造成的,建议查一下。用无水酒精清洗干净,坏的零件换掉。不然还容易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几个电解电容器上面有铜绿,不知道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还是电解电容器爆了造成的,建议查一下。用无水酒 ...

是的 还是有备无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机器不用万用电表吗?测测工作状态判断不是吗?看了楼上们的对话,你猜 ...

都是热心人!维修技能,包括万用表的各种应用,都在逐步自学中~~这些问题,对于老手小菜一碟,对于新人还是要多请教、多动手

网友D:
手头上有个SANKEI的录音机 在功放电路附近烧了个件 损坏严重只剩里面的引脚和核心 但是正常使用  线路板没有编号 没有线路图 损坏的原件是个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上有个SANKEI的录音机 在功放电路附近烧了个件 损坏严重只剩里面的引脚和核心 但是正常使用  线路板没 ...

已经换上了新的la4505, 恢复正常,看起来就是这个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