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这样操作可以吗?

楼主(2021-06-13):
    本人想绕一对单端3.5K和5K的两用输出牛,3.5K装6P3P用,5K装4P1S用,不会设计和计算,只能借助坛上大师的软件了,不过我发觉一个捷径,不知能否抄近路?
    输入参数:铁心是28×50,最低转折频率20Hz,屏流0.1A,功率8W,阻抗3.5K,11000高斯,效率0.86    得:初级0.24/2773T   次级0..85/143T  (6P3P用)
                  铁心是28×50,最低转折频率20Hz,屏流0.1A,功率5.5W,阻抗5K,11000高斯,效率0.86    得:初级0.24/2748T   次级0.78/119T   (4P1S用)
         我发现在想要的阻抗情况下,仅功率不同.其初级电气性能和匝数几乎相同,仅次级有24T的差额,那么,我能否初级用0.24/2760T  次级0.85/119抽头到
    143T终,
         当次级使用0--119端时,则初级阻抗为5K,装4P1S用.
         当次级使用0--143T端时,则初级阻抗为3.5K,装6P3P用.
   笨想法,莫见笑.

网友A:
初级匝数不必刻意绕2760匝,看最后一层只剩一二十匝可以不饶或绕满,半层以上就绕满。不必拘泥那点匝数。就当效率取值有点变化。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喇叭阻抗一样的话,次级圈数的改变反射到初级也就改变了!

网友C:
可以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最大决定因素就是次级的负载阻抗,我的一对初级3.5K,次级300欧的推挽耳放牛,接600欧的负载电阻当成初级7K,在20Hz-20KHz段初级阻抗都是几乎平直的

网友D:
您的想法完全正确,改变次级匝数同样可以改变初级的阻抗。
不过这里还要考虑两个问题:
1.次级最好不要用单根0.85的漆包线,线太粗不好绕。
2.次级线径与匝数选取很关键。最好是正好绕满两层(或三层),否则浪费窗口是一方面;剩余的半层还需要填平,不填平后面的初级就没法绕了。
我试算过EI86铁芯,最理想的是次级采用0.62的漆包线绕两组然后并联(初三夹次二)。次级匝数确定后适当调整初级匝数、达到理想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匝数不必刻意绕2760匝,看最后一层只剩一二十匝可以不饶或绕满,半层以上就绕满。不必拘泥那点匝数。就 ...

  谢谢老师!
懂了,您的意思是不必生搬硬套,去钻牛角尖,少绕了30圈就滿脑子不舒服!应该灵活运用,也就是说你刚好100%绕满绕足,但也不一定是你理想的预期效果,就象院长说的那样,管子还有离散性在作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喇叭阻抗一样的话,次级圈数的改变反射到初级也就改变了!

    对!对!对!!
    还有在输出端喇叭的阻抗应相同这个前提。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最大决定因素就是次级的负载阻抗,我的一对初级3.5K,次级300欧的推挽耳放牛 ...

谢谢老师!
  您的这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最大决定因素就是次级的负载阻抗”话,对我等一知半解也不到的小白来说,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想法完全正确,改变次级匝数同样可以改变初级的阻抗。
不过这里还要考虑两个问题:
1.次级最好不要用 ...

谢谢老师!
  您这办法好,反推!这样既能有良好合理的次级排线,又能及时地调整与初级的阻抗比,使之趋于最佳匹配,超赞!
  接下来本人忧的是:实战中究竟用40叠厚还是用50叠厚的问题了。

网友E:
国产铁芯还是定9000高斯以内吧。日本HIB铁芯才定12000高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的想法完全正确,改变次级匝数同样可以改变初级的阻抗。
不过这里还要考虑两个问题:
1.次级最好不要用 ...

我都是次夹初的绕法,你是初夹次啊。。。。拆过一只日本推挽输出牛,是次二夹初一乱绕制作。

网友F:
对于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要满足-3db下限频率20Hz,初级绕组在20Hz的测试频率时的电感量应达到40H(亨利)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铁芯还是定9000高斯以内吧。日本HIB铁芯才定12000高斯。

   是进口二手好象是欧洲的0.35片子,我取11000高斯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次夹初的绕法,你是初夹次啊。。。。拆过一只日本推挽输出牛,是次二夹初一乱绕制作。

谢谢老师!
   反正有时间,我准备釆用海版的方案:次四夹三初。因为余地大,弄僵可以三夹三。另有一事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有做推挽牛容易,单端牛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要满足-3db下限频率20Hz,初级绕组在20Hz的测试频率时的电感量应达到40H(亨 ...

  谢谢老师!
     肯定达不到40H的呀?您的意思是:这个两用方案完全是胡闹行为?另外请教一下,如果3.5K能达到25H左右的下限频率,那么5K时,它的下限频率又会是多少呢?

网友F:
如果3.5K能达到25H左右的下限频率,接成5K时,它的下限频率是32Hz,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3.5K能达到25H左右的下限频率,接成5K时,它的下限频率是32Hz,已经不错了。

  行行行!我要求不高,两者只要在40Hz之下,心满足了!

网友G:
因为在-3db 的时候,恰好感抗和阻抗相等,可以解出初级阻抗R'l=2paifL,最后可得L=R'l/2pai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在-3db 的时候,恰好感抗和阻抗相等,可以解出初级阻抗R'l=2paifL,最后可得L=R'l/2paif。

    谢谢您的指教!
    坦白地说,我是土炮党,理论几乎为零。太高深复杂了。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您这办法好,反推!这样既能有良好合理的次级排线,又能及时地调整与初级的阻抗比,使之趋 ...

我觉得叠厚45mm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次夹初的绕法,你是初夹次啊。。。。拆过一只日本推挽输出牛,是次二夹初一乱绕制作。

次夹初好像可以减少输出变压器对外的辐射、以及铁芯产生的电磁干扰、降噪声,0Ω端子接地可以起到“屏蔽”作用。其实也没发现作用有多么明显。先绕次级会增加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降低变压器效率。业余条件下又没有专用仪器很难量化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想法完全正确,改变次级匝数同样可以改变初级的阻抗。
不过这里还要考虑两个问题:
1.次级最好不要用 ...

   老师好!
    这几天反正有空,手里有0.21(新线)和0.3(老线)的线,出于对新线的不相任,用0.3的线绕了一只86*50的线包,3.5k :8 .初级2070T,次级(三组)0.6*104T,3夹3 ,Z型平绕绕法,层间不垫纸,组间均一层0.07电缆纸,测初级电流为37.44ma,刚才与常规商品牛作了个耳评,感觉除底音不及外,其它听感均胜出,特别是中高音部分,除多了不少另另碎碎的小声音外,其强度也明显增加,人声也比商品牛清,(似乎频率高一些).我的体会是:偏面追求过低的下限频率,会牺牲较大一部份中高频频响,声色同时也有些会发混,也不太划算.不知我说的对不对?改天再来绕一只86*40  3.5k ,   2600-2700之间的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这几天反正有空,手里有0.21(新线)和0.3(老线)的线,出于对新线的不相任,用0.3的线绕了一 ...

这两天没上网,刚刚看到您的帖子。
6P3P输出变压器0.21的漆包线似乎细了点;0.3的线又太粗了,应该用0.23~0.25的线较好。叠厚选42~45mm,初级可以绕到2600~2700匝,这时初级电感量可轻松做的18H以上,你前面做的那只初级只有2070匝、估计电感量不会超过15H,所以低音欠缺。
自己绕制输出变压器线材还是不要就和,毕竟功夫更可贵。

网友H:
不必这么麻烦,在次级抽头变换下阻抗就可以了。至于变压器频响问题高音和低音就是顾此失彼。还有4P1S和6P3P的静态电流是不同的!!这样因为直流磁饱和损失的电感量也是不同的!电流小磁饱和损失的电感量会相对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没上网,刚刚看到您的帖子。
6P3P输出变压器0.21的漆包线似乎细了点;0.3的线又太粗了,应该用0.2 ...

   谢谢老师!我这几天也较忙,没上网。
  主要本人不用支架绕线不会,所以线架只能买成品,而搜到的只有40和50二种规格,所以只能采用不是50就是40的。谢谢您的指导,我准备按您的方案,再绕一只40厚,2700T的,然后再于2070T和3000T来一比较,确定本人受听点参数后,再去买进口0.25线,这样烦是烦点,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必这么麻烦,在次级抽头变换下阻抗就可以了。至于变压器频响问题高音和低音就是顾此失彼。还有4P1S和6P3P ...

  老师您的这句话"变压器频响问题高音和低音就是顾此失彼",让我感受颇深,因为这次我绕的2070T,上机就发现虽然低频欠足,但中高频还是可圈可点的,与原商品牛低音足,而且混,中高音不清不亮,成了鲜明的对比。好像整段音乐频响,都往上提了,所以后面的顾不周全了,我仔细想想这是否与市场规律差不多:当市场购买力确定之后,多消费高档的,必然是低档的少消费,反之亦然。归根结底,仍旧是一个如何取舍的基本问题,不知我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