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搭建了一台DSP收音机(TEF6686)

楼主(2021-06-13):
临时搭建的收音机。本次使用NXP的TEF6686 DSP收音机模块+I2C 2004 LCD屏+Arduino Nano的组合DIY。TEF6686属于高灵敏度的车机收音芯片,选择性表现也是不错的。这款临时搭建的收音机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接电脑客户端TEF-GTK使用。测试时外接一根漆包线即可在室内收听不少本地FM电台,等有空时接上室外天线进行FMDX,TEF6686是不少玩家推荐的远程DX利器。考虑加入锂电池充放电路,改接耳机线作为天线,这样就可以做随身听收音机了,当然前提是DIY一个适合的外壳。相关资料可参考eggplant886 ,ace919和Carnot等坛友的帖子。使用的固件和控制板由niq_ro修改及提供。

补充内容 (2021-6-25 12:56):
17#更新 LCD1602屏精减版

补充内容 (2021-7-9 13:57):
更新加入充电及外壳
另一新搭建DSP收音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2023-08-08):
恩智浦tef6686底层驱动代码,51单片机汇编

网友(2021-06-13):
这是高手 点赞

网友A:
不错,有人出6686芯片的收音机吗?我也想玩一玩。

网友:
我有台用了TEF6638的车载收音机,不知道比6686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人出6686芯片的收音机吗?我也想玩一玩。

我有一台,可以PM沟通下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做的LA1875是高保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可以PM沟通下

给你发了信,你又没反应了?

网友:
可以分享点资料吗

网友:
FM音质怎么样?

楼主:
相关文件and测试

上传一下文件,默认开机接收频点88.50MHz,开机音量60%,收音频段:87-108MHz。LiquidCrystal_I2C和Encoder请自行在Arduino IDE的库添加即可。PCB建议到捷配直接上传Gerber文件打板,免费还送顺丰快递。TEF6686收音模块可以在TAOBAO购买,选销量最多那家就是了。

电路中部分原件为选装,可装可不装已标注,为了减少体积将TEF6686收音模块平放了,由于TEF6686有一定发热量在背面堆了锡外加一小块铜片辅助散热。天线直接焊接150cm或75cm左右的软铜线,要外接室外天线可加焊座子。LCD2004(I2C)有点重,干脆不接了,反正平时喜欢听的电台也就那几个,放在包里很轻便,要FMDX时才接回去。7805及其周边元件这次也取消了,直接USB 5V供电。编码器没有焊接,能省就省。同时所有电阻焊接在底面。待机收听时测试整机电流为225mA(@5.1V),不接LCD2004屏幕时为200mA(@5.1V)。

所有资料均由下面玩家提供。Special thanks to niq_ro ,eggplant886,stailus and makserge!

网友:
楼主威武,大拇指点赞

网友:
tef6686 模块里面的3.3v稳压电源芯片 换成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芯片。arduino最低工作电压3.3V,可以直接用3.7v锂电池供电。液晶屏 供电。最好加个470uf电容滤波。电路板上尽量多用钽电容。。

网友C:
看见有串口控制了,可以加个蓝牙串口模块 通过手机控制。减小干扰建议用stm32。具体 可以加QQ群探讨QQ群: 90274919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有串口控制了,可以加个蓝牙串口模块 通过手机控制。减小干扰建议用stm32。具体 可以加QQ群探讨QQ群:  ...

刚才进群了,QQ号不远不近,麻烦再拉一下,谢谢!

楼主:
LCD1602屏精减版

小幅修改显示屏为为LCD1602 I2C,精减无法在1602显示的RDS、PTY信息。取消R5,R6改接2个10uF,在TEF6686模块 5V引脚出来的位置加接470uF和104对地。修改开机音量为50%,音量调整步进2%。附LCD1602屏精减版文件。

楼主:
原LCD2004显示

网友:
非常棒!赞一个!

网友:
直接蓝牙串口模块 连手机 控制吧,这样更简单,做的会更小。。。

楼主:
是时候收尾了。
加入锂电池充放管理,整机总装配上外壳,Radio anywhere......

楼主(2021-08-27):
之前入手了2个拆机的TEF6686 DSP收音机模块,价格比较便宜是新模块一半价钱,而且体积小很多,晶振是4M的,由于模块不带屏蔽罩顺手用薄铜片做了一个并预留铜带做散热。为了做一款掌上机子特意买了几个不同规格的外壳,最后选定125*80*32mm体积作为配套。鉴于体积有限的情况,内置的聚合物锂电池采用103450规格容量1800mAh的电芯。固件和控制板使用论坛的开源资料,将9M晶振的代码改为4M的0x09,0x40,0x04,0x01,0x00,0x3D,0x09,0x00,0x00,0x00,即可。焊接,调试和总装过程很简单,直接一条150cm左右导线作为天线时能窗口DX到1945KM的日本FM广播,在阳台至少接收到100km外4个来自港澳地区的FM弱信号广播(注:本地周边有多个10KW级的省市广播电台),效果满意。最重要是这次DIY的机子可以一手掌握,名符其实的掌上收音机,可以随身FMDX!

楼主:
TFT彩屏6686,较易受干扰,待解决。

网友:
支持,我也想玩一玩,可惜动手能力太差.

网友:
好机,会编程就是强。

网友:
这个彩屏版本好像只有F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FT彩屏6686,较易受干扰,待解决。

这款屏幕干扰目前无解。除非熟读里面的IC,确认能不能把屏幕里面拆开,去除升压泵,直接怼一个12V左右的电压进去,彻底屏蔽里面的升压电路。难度比较大。如果是要直接怼12V,那么基本就彻底告别便携方向了。除非你把升压模块放在屏幕之外,PCB角落做好特别好的屏蔽。

网友(2022-01-19):
引用 楼主:
TFT彩屏6686,较易受干扰,待解决。

漂亮 这是2.4寸屏吗

楼主:
最近一直沉迷搭建迷你版的TEF6686收音机很少上论坛,用STM32做的控制板真的很方便,放进口袋随身听。

网友:
这个stm32的开源吗?

网友:
楼主,这个电流为什么这么大?是atmel的芯片耗电还是模块耗电了?

我想用ESP8266带这个模块。这样可以用手机wifi控制,省掉显示。我需要待机长一些,大佬给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