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FU7单端,现有双320V电源变压器,感觉电压高了些,求电源电路方案。谢谢。

楼主(2021-06-14):
次级320V的电源变压器整流后空载差不多有450V,市电偏高时电压应该更高,感觉做FU7单端电压略高了些。
现考虑以下方案欢迎讨论:
1.用一个5Z3P整流,板压应该能降个20-30V,但5Z3P不支持大滤波电容所以滤波似乎只能用扼流圈加小电容,买一个5H 150mA的扼流圈妥否?用扼流圈后滤波电容参数怎样选择?
2.直接用晶体管整流+类似R150扩音机的倒L滤波电路,这样可以降低板压,买一个5H 150mA的扼流圈后面再电容滤波是否合适?滤波电容参数怎样选择?
请各位帮我出出点子,现整机电路除电源部分已搭完,采用6N8P两级推动FU7,已安装5Z3P管座,也可不插管用石整流,缺扼流圈可现买,听听各位的观点,怎么合适怎么来,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要纠结空载电压,没啥意义。
双320V,用5Z3P电子管整流,带载后直流电压也是320V上下。
用晶体管整流,带载后大约380~400V左右。
对于FU-7单端,可用。

网友B:
参考飞跃 R50-1 胆滤波电路,选用同容量的500V33UF电容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飞跃 R50-1 胆滤波电路,选用同容量的500V33UF电容既可

单段比推挽板压低。

网友:
单管整流。

网友:
去除扼流圈和输出牛的压降,还有阴极电阻的压降,到管子上的电压也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AC双320V对于第一级滤波10μF的5Z3P来说,100mA到150mA负载电流时实际只能输出大约300-320VDC,再加上扼流圈的压降,最后大约会不到300V,我看FU7电路取B+都是370V左右,你这个甚至还不太够。别看单C滤波的空载电压,那只能算出你的变压器的次级电压

网友C:
晶体管整流输出电压高于电子管整流。

网友:
楼主要把你的FU7方案给出来啊,但原则是为了降压加扼流圈肯定不如换变压器。
L-C滤波整流后电压约等于0.9X320v,扼流圈的容量一般选择RL/450.
R150原则L-C滤波是由于功率级工作在乙类,L-C滤波器外特性好,而且当时的高压大电容很贵,5Z3P也承受不了大的充电电流。
如果决定不换变压器,建议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空载电压,没啥意义。
双320V,用5Z3P电子管整流,带载后直流电压也是320V上下。
用晶体管整流, ...

不好意思惊动版主了。
不耻下问:板压400V,输出牛7K阻抗的情况下,阴极电阻大概多少合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整流输出电压高于电子管整流。

感谢版主回复,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些疑问,变压器次级500V的情况下使用600V滤波电容是否耐压低了些?因为空载电压不知600V。

网友:
另外搞个变压器,绕组串联,抵消掉超出部分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些疑问,变压器次级500V的情况下使用600V滤波电容是否耐压低了些?因为空 ...

个人觉得电容耐压高于变压器AC在220V+10%时对应的DC峰值即可,也就是500V*√2*(1+10%)≈770V,建议用两个500V以上耐压的电解串联,或用耐压更高的MKP电容,600V耐压正常工作是没问题的,但对于后端电路失效的情况没有完全的包容性,LC滤波虽说输出电压低,但如果负载开路最终主电容上的电压还是会逐渐升高到接近AC峰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些疑问,变压器次级500V的情况下使用600V滤波电容是否耐压低了些?因为空 ...

     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电压为E,整流后负载开路时其输出电压为1.4142E,电子管整流带负载输出其电压基本是E。这个电容不是电解电容,是无极性方块密封电容,实际耐压应该是630V,没有600V的档次,下一级是400V,再高是高压电容等于或大于1KV,成本高体积大,引出端子是陶瓷绝缘的。注意后面的滤波电容是电解电容用的是耐压最高的450V然后两只串联这样耐压就近于900V,还要加平衡电阻兼做泄放用。
     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厂机电路,从60年代我一直同各种扩音机打交道,放心没问题。

网友:
双320V, 如果用5Z3P胆整流, 带载电压应该在400V左右, 再减去输出牛压降, 自偏压阴极电压, FU7板压350V左右, 不是正好合适吗? 板压用到400V的单端也根本不是问题呀.

不过要看你的双320V输出电流是多少, 如果电流特别大, 输出电压会高一些, 高了用电阻降压也不是难事, FU7电流也不是很大.

如果是为FU7单端设计的余量不大的话, 就应该是上述电压范围.

不必纠结, 整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电压为E,整流后负载开路时其输出电压为1.4142E,电子管整流带负载输出其电压基本 ...

感谢科普。

网友D:
320V交流,用在FU7genben就没有问题,晶体管整流直接CRC滤波就可以。
320V的峰值是452.54V,加10%的余量将近500V,滤波电容这块到是要谨慎处理,其余的都不是问题。
实际上正常工作的时候,直流电压大约是交流有效值的1.2-1.3倍,,绝到不了1.41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0V交流,用在FU7genben就没有问题,晶体管整流直接CRC滤波就可以。
320V的峰值是452.54V,加10%的余量将 ...

准备先用两个6A10二极管全波整流,然后CRC滤波,电容是570V洋垃圾红宝石电解,这种电解之前用过还行,本坛网友推荐的。
刚买的扼流圈今天到货了,感觉替代电阻R会效果好一些,5H 150mA的,不知扼流圈满载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原来我也迷信CLC,装了KT88推挽机,并且廉栅压和推动级用的是电子管稳压,死沉烂沉的,调试很不方便,最后一气之下,用CRC试试,得出的结论是,滤波电容足够,CRC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准备先用两个6A10二极管全波整流,然后CRC滤波,电容是570V洋垃圾红宝石电解,这种电解之前用过还行,本 ...

6A10反向耐压1000V,双320V全波整流每个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是你测得的整流滤波空载的二倍,约900V,似乎不太保险(胆机晶体管整流也要用双绕组全波是谁带的头,过去二极管比变压器加绕组成本更高能理解,但到现在连大功率整流桥都白菜价了还没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A10反向耐压1000V,双320V全波整流每个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是你测得的整流滤波空载的二倍,约900V, ...

我猜变压器是预留了电子管整流条件的,所以设计成次级双电压。
6A10先凑合用吧,手头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二极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猜变压器是预留了电子管整流条件的,所以设计成次级双电压。
6A10先凑合用吧,手头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二 ...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6A10的规格书给出的实际反向击穿大约是1.2倍标称耐压,就怕有不合格的管子,记得加上保险丝
双高压绕组想完全利用只能双二极管全波整流,只用一半拿来桥式整流用的话需要降低电流,啥时候能有更多人接受混合桥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6A10的规格书给出的实际反向击穿大约是1.2倍标称耐压,就怕有不合格的管子,记得加上 ...

已在变压器后二极管前加保险丝,一个二极管前一个1A的。

网友(2022-10-13):
电压高了好整,串电阻分压不就行了。装个电位器,想要多大就多大。

网友:
第一级滤波最好用常见的400V电容串联使用,记得一定要用均压电阻,容量要小,第二级如果有500V电容就没问题了,据我使用6P1的经验,使用LC和RC没有太大区别(甲类单端)。

网友:
  赞同海板意见